[家电] 史上第一例!拆修爆出翔的 E0 码九阳电磁炉JYC-21CS2

楼主(2019-12-17):
      早上,美女邻居说明天中午借电磁炉打火锅一用,想着有一个没怎么用的,就答应了。
到下午5时,美女邻居又说要晚上用,约定6点拿。嗯,那就早点回家准备下,翻出了,清洁了一下,正准备拿过去的,
这时,老婆来了句“你不试下?万一拿上去不能用呢”,想下也对,就上电拿个小锅装点水放上去试吧,还没有意外,就是
觉得按键不好使,然而选完“热奶”按开始,刚一转身就隐隐听到有什么声音,但不明确,没放心上,可以刚过几秒,就
出现E0 了,这。。。坏了吗? 后面上功率计一再确认,是真坏了。告诉美女邻居火锅吃不了了,进入紧急检修了。

准备借了,然而不成了

出问题了

就这样报E0

再次确认是真坏了,只有风扇功率

就是这个样子,之前还专门清洁过的

型号

拆吧

炉盘

打开炉盘,连着炉盘要多一个检测线。再看一眼,简直惊呆了

惊呆了吧,出翔了吧

各角度看看

桥和IGBT

整个里面,风扇干净

主板全貌

底面

08年的,十多年了

底壳,还有小强的排泄物---真是同一个梦同一个小强

拆电容,下了铬铁发现脚弯过来的

起来

拆下来了,再看看吧---都没见过吧?

剪去上面的,看到是5uF

找来料板,有一个同样大小的

也是弯脚

拆下来量下,完美

装上吧,保持相同工艺要求

其他各处也用万用表笔捅下,没有发现。就主板装回,再整按键板

按键多数无作用,全拆了吧

找出库存,测了下,很好,再装上

原路装回

合壳试机,完美

爆功率计了

至此修复,可惜没有美女借了。

电容怎么会爆成这样子呢?

~~~完~~~

网友A:
美女邻居,很吸引眼球。碰到这情况,赶快到商场买一只新的回来送给美女邻居。。。。。。。

网友B:
霉女吃火锅,你这就出......

网友C:
沙发了,这个电容是电磁炉非常容易出毛病的,有的即使外观没坏,性能也不行了,必须换。

网友D:
创格的电容,质量不差哦

网友:
哇塞,刘(流)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女邻居,很吸引眼球。碰到这情况,赶快到商场买一只新的回来送给美女邻居。。。。。。。 ...

要向老婆申请经费

网友E:
美女邻居和闺蜜说,隔壁大叔真小气

网友F:
问题来了:为什么你会有美女邻居的微信

网友G:
显然是老婆故意弄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女邻居,很吸引眼球。碰到这情况,赶快到商场买一只新的回来送给美女邻居。。。。。。。 ...

关注点果然不同,  关键是去到商场还没回来已经够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霉女吃火锅,你这就出......

还真是....炉子都霉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沙发了,这个电容是电磁炉非常容易出毛病的,有的即使外观没坏,性能也不行了,必须换。 ...

爆成这样的好象还没有过吧, 是什么能量才能爆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创格的电容,质量不差哦

现在看到的这样子,,,估计是遇到了万中无一的那个

楼主:
是真流,,,这要什么样的人品才能遇到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美女邻居和闺蜜说,隔壁大叔真小气

可能是:炉子都不肯借,还偏说坏了,明天就搬走

网友H:
美女再问你你就说我家里炖了鸡,晚上过来吃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来了:为什么你会有美女邻居的微信

这个嘛,,,比如,你遇到美女邻居时,就说:美女,我手机没电了,能借你的打个电话吗...然后该有的都有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显然是老婆故意弄坏的

说出了真相,坏银

但是,谁能告诉我电容怎么才爆成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美女再问你你就说我家里炖了鸡,晚上过来吃鸡吧

老司机, 别超车啊 , 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