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一个开关电源,没找到控制芯片

楼主(2019-12-17):
电源是12v3a,拆开清理灰尘,想看控制芯片型号,正反电路板都看了,就是没找到控制芯片。

网友:
反面得发出来看看啊,应该是贴片的。

网友:
背面3842类的吧!

网友:
估计rcc的,空载发热

网友:
那个3脚的就是功率管加控制芯片的IC,很多低功率的反激式电源会用这种3脚的IC,集成大功率开关管的!!!

网友:
可能是散热片上的那两个的其中之一,有些IC就是这种立着的,不过脚比较多一些

网友:
在开关变压器上边,貌似4脚或5脚的TO220封装的电源芯片。

网友A:
大电源管子很可能不是3脚的,至少4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源管子很可能不是3脚的,至少4脚

你没见过吧,我见过3种3脚IC的电源..............。早期好像TNY系列都有三脚的!

网友:
rcc开关电源

网友:
散热器上那个就是

网友B:
既然说正反都没找到,何不把反面图片也上一下,这样的帖子竟然也有…………无语!

网友:
凭经验,散热器那个管子的管脚折弯形状就不像是3脚的管子,应该是5脚的,这就是ic

网友:
最上面的5脚的就是

网友:
IC兼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说正反都没找到,何不把反面图片也上一下,这样的帖子竟然也有…………无语! ...

板子没拆下来,反面从侧面仔细看了,没有任何元件。可能真像坛友说的集成在功率管里了。

网友:
这么大的体积就只12V3A,也是简直了。
只能说散热和铝壳厚度挺不错的,其他中规中矩。

明显功率管是集成的IC,脚位都不一样

网友:
散热片上呢,一体的芯片

网友:
贴片不把板拆下来很难看到的,右部中间那个大功率管,应该不是集成,它下面那个貌似 三极管的东西,标着 ic2,肯定还有集成。极有可能是右侧顶部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