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碎屏,无背光,IC发烫,多灾多难的魅蓝NOTE6终于劫后重生

楼主(2019-12-17):
我那多灾多难的魅蓝note6手机经历碎屏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312,无背光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012,短接保险电感后发现IC发烫,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还得自己修好它,毕竟是用辛苦积攒下的论坛M币换购的新手机(实际是:穷)。

找了某宝上最便宜的15元包邮2片PM18952电源芯片加植锡网。价格是便宜但距离远快递成慢递。昨天电源IC才到货

风枪开350度,取下原IC。焊盘用中温锡浆置换

IC上植锡

焊盘再用吸锡带拖平,涂薄薄助焊膏

镊子对位后,风枪加热固定位置

再吹,用镊子轻轻推动IC。能自动归位即完成,第一次干BGA心里好激动。

加电测试不短路不漏电后,组装测试。崩溃,废这么大力气还是同样发烫。

反思是不是工作电流太大导致的,前面手机一切功能正常。后期也只是背光出现了问题,应该是背光的工作电流太大了。再仔细观察,短接保险后的背光也太亮了。背光工作电流过大,怀疑是不是我把保险电感短接后造成的。找废的手机主板背光电路上找了个头类似的保险电感换上,妈呀一切都正常了。

这是原本我用铜丝短接的位置,换上这个带点阻值的保险电感就正常了。看来原本铜丝短接让升压电路大电流工作了。

测试没问题后回装,清洗主板上焊油

装回屏蔽罩

贴回铜箔

锁上螺丝

我的魅蓝NOTE6终于劫后重生,购买IC多此一举,交了15元学费。

网友:
好手艺,我吹过一次,板黄了,ic都没动……黄豆大的ic

网友:
厉害,我乐视手机前个月突然卡了然后黑屏,再也不能开机,充电灯都不亮

网友:
我的note6,卡开机青年良品,然后就是转圈了。

网友A:
可能尾插也有问题连不上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尾插也有问题连不上电脑。

还是没配件测,全网购的话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配件测,全网购的话不划算

关键是不会玩啊,电脑倒还是可以玩一下

网友:
不错啊,这都能换

网友:
避免摔地上碎屏的话,手机挂绳还是有必要的。利用手机透明壳,从废旧汽水瓶剪一片塑料,烙铁烫两颗位置不太相同的小孔,装一个紧一点手机挂绳,再加一个松一点的备用手机挂绳,最后把手机挂绳的塑料片,装入手机透明壳中露出两根挂绳,万一紧的主手机挂绳断掉,松点的备用挂绳可应急。

网友B:
有条件的话也想修一下360的N5S啊……
指纹喇叭都坏了……一堆人都说是CPU脱焊,感觉没这么简单

网友C:
我的Note6也在保换过一次主板,也是耗电厉害,京东申请售后的,上门取件然后修好寄回没有收费。换了一块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Note6也在保换过一次主板,也是耗电厉害,京东申请售后的,上门取件然后修好寄回没有收费。换了一块主 ...

我的在保也没用,摔了自己换过屏。自己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的话也想修一下360的N5S啊……
指纹喇叭都坏了……一堆人都说是CPU脱焊,感觉没这么简单 ...

值得折腾,万一修好了呢

网友D:
说说使用的风枪吧,一直想入手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说使用的风枪吧,一直想入手一套

收了把二手的850直风枪,便宜货。想再买把快克的2008旋风枪

网友E:
说真的,手机真的不是那么好修的
像我这种手残党绝对的修一个坏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真的,手机真的不是那么好修的
像我这种手残党绝对的修一个坏一个

拿废板多练习吧

网友:
厉害了,这都能完美修复

网友:
第一次干BGA,就干的这么好,不简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在保也没用,摔了自己换过屏。自己折腾.

摔手机到不会了,现在娃长大了。之前娃小的时候经常摔,从魅蓝note2开始摔倒metal,期间换了一台诺鸡鸭同样被摔,note2换好屏三天就摔了,简直摔得没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