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士林可程式控制器拆解(SHIHLIN A1-40MR)

楼主(2019-12-17):
路遇配电房垃圾堆看到一个塑料盒子,就是因为多看了一眼,捡起来感觉挺沉的,果断拿回来了

网友:
这种PLC以前用过,有些年头了;现在芯片集成度高,PLC内部简洁很多,而且功能强。

网友:
竟然是工频变压器供电的PLC?

网友:
第一次看见用变压器供电的PLC,

网友:
PLC内部简洁很多,而且功能强

网友:
等同于三菱F1

网友:
看上去可以拆不少螺丝和元器件。应该是早期的产品,后期的产品集成度更高些,外围元器件可以更少些。

网友A:
好像很高端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很高端的感觉。

反正我是一点都不懂的感觉

网友B:
台湾产品?看着和三菱fx1n差不错。

网友(2020-01-21):
引用 网友B:
台湾产品?看着和三菱fx1n差不错。

据说三菱FX生产线卖给了台湾士林,后续他家的就是三菱的,换了个名字

网友C:
千万不能充电,一充必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能充电,一充必炸

试过,没炸,

网友D:
谢谢分享,能拆好多继电器用了,之前搞了一个类似的报废货,光继电器就卖了两百块哈哈

网友:
就是换了标的三菱FX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能拆好多继电器用了,之前搞了一个类似的报废货,光继电器就卖了两百块哈哈 ...

怎么卖的?两百我整个都可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