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跟风做个小玩具 抖音上看到的

楼主(2019-12-17):
跟风做个小玩具,抖音上经常看到的

网友A:
塑料架是打印出来的吗

网友:
用透明的钓鱼线就会有悬空的高科技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架是打印出来的吗

是的3D打印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3D打印出来的

分享下文件呗也想打印个

网友B:
确实应该用透明钓鱼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应该用透明钓鱼线哈哈

不爱好钓鱼,所以没有鱼线

网友C:
想不通这个原理是什么  怎么可以悬浮的

网友:
下面中间的一根支柱吊起来的,旁边的三根保持不往旁边倒

网友:
构思作者还是挺有创意的,重心和力线都在中间那根短线上,靠它吊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不通这个原理是什么  怎么可以悬浮的

主要中间那根线受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3D打印出来的

为啥没有向左右倒? 又没有斜着拉线

网友:
巧妙的利用了重心,这个真心厉害了

网友:
这个稳定性如何?用手左右拨会掉下来吗?

网友(2020-01-20):
这是传说中的绳悬浮

网友:
平衡,理论上一根线就行。

网友:
三张图片都是同一角度,实在没看清是个啥。

网友(2020-02-25):
中间一根线往上拉,旁边3个往下拉,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