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RDT求助

楼主(2019-12-17):
搞了块58xt的盘,跑完rdt有133个坏块,但无论pretest选什么模式都无法把这133个坏块加到坏块表里,问下各位大神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不需要管的,FRDT后选择参考RDT BAD开卡就可以了,其他都不需要管

网友A:
容量不要指定128G,选自动或120G。
除去坏块,总容量如果已经不够128G了,你强开128G,肯定不行。
还有个办法,开出来后,你跑两圈,坏块就自动被备用坏替代了。

网友:
其实这些基本都不用动的,RDT的Fail只是计数,这个计数单位不是Block

你RDT前是不是没参考原厂坏块进行的?

如果真想标记,用其它方法来标记坏块吧。不同的厂商对坏块的管理都不同的,一般没啥事不需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不要指定128G,选自动或120G。
除去坏块,总容量如果已经不够128G了,你强开128G,肯定不行。
还有个办 ...

这是3*48的盘,理论能开144啊,开128没理由容量不同吧,我先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3*48的盘,理论能开144啊,开128没理由容量不同吧,我先试试

那你就开出来之后跑2-3圈,第一圈有错误,可能第二,三圈就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3*48的盘,理论能开144啊,开128没理由容量不同吧,我先试试

能开出来多少,要看坏块数。
我DIY了个8贴32G B16A,总容量256G,可连200G都开不出来,只能开出来180G,就是因为坏块太多,个别颗粒有100+坏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开出来多少,要看坏块数。
我DIY了个8贴32G B16A,总容量256G,可连200G都开不出来,只能开出来180G, ...

这么多坏块你还玩锤子,开的盘也没什么用。这种颗粒我一大把,全部丢垃圾桶了。做出盘来就是害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坏块你还玩锤子,开的盘也没什么用。这种颗粒我一大把,全部丢垃圾桶了。做出盘来就是害人。 ...

下次别丢垃圾筒了,给我留着吧。
降容开完全没问题。

网友(2020-05-16):
努力学习,积累知识

网友:
小学生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