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46XT U盘,都用桥接芯片吗?用桥接芯片会不会影响启动兼容性?

楼主(2019-12-18):
我想买个2246XT的U盘,平时拷贝大量资料用(零散文件多,比较注重4K,所以才只能选固态U盘)。偶尔维护电脑,所以顺便UD里放个PE,那么问题来了:

①是不是2246XT U盘,都采用桥接芯片来做的?
②加上这种桥接芯片后,会不会影响启动兼容性?我只知道的,加桥接芯片的,用软件比如芯片精灵,检测不到信息,U盘启动时主板BIOS会不会也因此检测不到而影响启动兼容性?

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不用桥接芯片你怎么连接USB呢?

网友B:
看看让子弹飞:你给我翻译翻译

没有桥接芯片,你SATA总线AHCI协议怎么直接用在USB总线上????

就算主控本身带USB(比较奇葩的存在),它也是自己集成了这个功能,本质还是桥接实现

至于桥接芯片的不同,就是兼容性问题了,有些时候跟芯片本身没有直接关系,固件,布板等都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让子弹飞:你给我翻译翻译

没有桥接芯片,你SATA总线AHCI协议怎么直接用在USB总线上????

有些芯片组识别到是桥接芯片或者是有SATA设备就绪标志符的会当成移动硬盘设备,启动方式会和常规的不一样、表现就是启动项里有,但是选中后显示Boot Miss

网友C:
需要4K且要求启动兼容性的貌似就慧荣3281 3280主控了,标准低一点 3267AE 3268也是可以的、再不济就NS1081了,或者SM3350,JMS901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4K且要求启动兼容性的貌似就慧荣3281 3280主控了,标准低一点 3267AE 3268也是可以的、再不济就NS1081 ...

901有料板了没?是不是还没人打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桥接芯片你怎么连接USB呢?

这个我不懂啊,我看其他U盘,都是给颗粒直接贴在主控板上。而2246我看都是颗粒和主控板之间还有一层板子,这个板子就是桥接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4K且要求启动兼容性的貌似就慧荣3281 3280主控了,标准低一点 3267AE 3268也是可以的、再不济就NS1081 ...

意思是说,3280的启动兼容性,比2246XT还要好吗?3281我知道,启动兼容性确实还不错。3280听说启动兼容性很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3280的启动兼容性,比2246XT还要好吗?3281我知道,启动兼容性确实还不错。3280听说启动兼容性 ...

3281和3280都是同一个东西,慧荣的兼容性一向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懂啊,我看其他U盘,都是给颗粒直接贴在主控板上。而2246我看都是颗粒和主控板之间还有一层板子 ...

常规U盘主控板,只有一个主控芯片、

固态U盘主控板有两个芯片,一个是SSD主控,另一个小点的是SATA转USB桥接芯片(目的是把SATA转换成USB)、2246EN有3个芯片,除了SSD主控和桥接芯片,还多出来的那个是DDR3独立缓存、

你看到的颗粒和主控板之间还有一层板子的话,那是转接板,U盘焊盘只有BGA152,而颗粒不是BGA152,是BGA272或者BGA316,所以夹着个转接板,把BGA272/BGA316转成BGA15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规U盘主控板,只有一个主控芯片、

固态U盘主控板有两个芯片,一个是SSD主控,另一个小点的是SATA转USB ...

谢谢指点,我说的就是这个转接板,刚才描述错了,当成桥接芯片了。这种通过转接板的2246XT,和不带转接板的,有什么区别?启动兼容性或者其他方面有影响吗

网友:
2242 做个nvme 固态u盘也不错,缺点供电要好
前置供电不足可以把nvme 分区弄挂了

u盘相对可能就好点
至少不会挂分区

网友:
你把它想象成一个硬盘盒子就好了,平常你用硬盘盒子需要考虑启动兼容性嘛,只不过U盘板子把两个芯片放一起了而已,

网友(2020-09-20):
这就相当于固态盘了,不用做UD了吧。直接分个FAT32的小分区,在里面放个PE就行了。

网友:
慧荣的兼容性也不是没有问题,如果是ami bios就有可能出现问题,但是改一下pid vid就能解决,早就有人讨论过了,你研究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38393&extra=

网友:
USB3.0的当PE都有兼容性问题,没问题的是2.0.
我用的慧荣3281跟群联的2251遇到某些电脑不能用PE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