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索尼卡片机DSC-T5

楼主(2019-12-18):
闲来无事,拆一个吃灰很久,包浆严重的卡片机
正面

底面

侧面

背面

拧去螺丝,开瓢后背面内部

拧去螺丝,开瓢后正面内部

潜望镜模组

主板正反面,大大的记忆棒读卡器占据了大面积

掏去主板后的框架,上面大大的电容和氙气灯

数据接口及纽扣电池

电容、氙气灯、屏幕背光板

屏幕

剩余的框架

cmos模块,红色镀膜镜片很骚

3只电机

cmos真身

放大看看cmos

最后来个全家福吧

网友A:
只能说现在手机太流弊了,卡片机被打死了

网友B:
cmos就别拆开了吧?要防尘,你是不打算装回去了?

网友C:
CCD拆掉,复位比较难,需要调焦了

网友:
闪光灯diy一个爆闪防狼器

网友D:
有同款机,很新,没用几次!所有开机动作正常,但预览是黑色一片,拍不出照片,是不是CCD坏了?后来自己拆过,不会修,还被那个电容狠狠电了一下!

网友:
我也有。拍照还是不错的。当初不便宜啊!没有cmos,应该是cc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同款机,很新,没用几次!所有开机动作正常,但预览是黑色一片,拍不出照片,是不是CCD坏了?后来自己拆 ...

我也遇到过,买的旧三洋数码相机,有一部开机镜头错误几秒后关机,然后拆开也被闪光灯电容麻了一下,装回后彻底不开机,估计芯片被击穿,只能拆点透镜等小零件。

网友E:
内置大内存,很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现在手机太流弊了,卡片机被打死了

手机处理效果太假,不如卡片机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os就别拆开了吧?要防尘,你是不打算装回去了?

本来就准备把这货丢了的,想想还能贡献一个帖子,所以做了无悔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D拆掉,复位比较难,需要调焦了

不准备复位了,才500W像素 又这成色,还有点小毛病   所以拆完就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置大内存,很厉害了

你说的是那个三星的?这是多大的呀,我没怎么注意,年代太旧了

网友F:
我有一个T10的,几千大元买的,没用几次,手机拍照质量上来了,就基本不用了。
拍出来的照片比手机拍的好多了。
目前不是好的,就了电池充满了放里面1天就没电了,估计了哪个地方漏电了,是电容?
因为基本不用,没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T10的,几千大元买的,没用几次,手机拍照质量上来了,就基本不用了。
拍出来的照片比手机拍的好多 ...

若是品相好,那还可以当收藏
像我这个战斗成色,放那吃灰占地方,只能拆机拍个遗照做最后的贡献
电池充满了别放机内,过几天测一下电压,看看是电池本身自放过高导致还是啥,机内电容也就氙气灯的最吃电,但是不开机,压根不往内充电的呀

网友:
SONY这些卡片机,拍照还可以,一拍录像,几分钟就没电了。

网友:
我也有个差不多型号的,是CCD的,当年COMS还不成熟,被我打开拆除里面的红外过滤镜,现在当成红外数码相机了。

网友:
你好。我有一个T1,日期记忆电池失效,每次开机要调时间日期。不知道电池藏在何处,请赐教、

网友(2022-10-19):
看起来不好拆!

网友:
做工很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