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一台性能与白光FM204一样的吸锡器

楼主(2019-12-18):
  大家都知道电动吸锡器最好用的是白光的FM204,但是售价太高了,一般人不舍得买,所以一直想自己DIY 一台。经过一段时间的比较和购买配件,现在基本可以装一台了。先看下配件情况:

各种真空泵待选

各种真空泵待选

    这些泵都是真空泵,有待选择。吸锡器一般真空度达到70-90之间就可以了,白光成品吸锡器一般80左右。最边那个是真空发生器,优点是吸力大,缺点是要另外配空压机,这是个问题。

真空罐,数显表,电磁阀,气管和快接头,单向阀

真空罐,数显表,电磁阀,气管和快接头,单向阀

    这些是真空气罐(保温壶改的),真空数显压力表,电磁阀,快接头,单向阀,气管等。

开关电源12v和24

开关电源12v和24

     这是开关电源和真空泵开停控制板,吸锡器主控板用24V,电磁阀和真空泵用12v,电压不统一,所以得准备两个开关电源。
   先发这么多,手柄,主控和外壳买了还没到货。其实DIY吸锡器最难的是在手柄,特别是发热芯和吸嘴部分,以前用过T12,成品手动吸锡器手柄改造,效果都不理想,所以这次买的发热芯是白光原装的FM2024,手柄买的是专门配合这个发热芯的,都是买成品的。未完待续。

网友:
这是来秀材料的

网友:
折腾起来骚年哈哈

网友A:
真空泵推荐下,附带下价格、型号、购买途径?还有数显气压表要不要呢?我也打算做个拆机械键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泵推荐下,附带下价格、型号、购买途径?还有数显气压表要不要呢?我也打算做个拆机械键盘用 ...

只要真空度在-70kpa以上的泵都可以,深水宝就有的,具体就不说了,免得有广告嫌疑

网友B:
Mark一下,最近也有这想法。关于发热芯还是成品的可靠,有些DIY的不知道效果咋样,容易上当多花钱,手柄外壳买个DIY的可以。

楼主:
算是给大伙一个参考吧,DIY就是各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一下,最近也有这想法。关于发热芯还是成品的可靠,有些DIY的不知道效果咋样,容易上当多花钱,手柄外 ...

吸锡器FM2024是比较好的,回温快,锡路短,不容易堵塞。以前用过其它的不是回温慢,就是锡路太长容易堵。看过资料,用这种来吸电脑主板多层的,还有机械键盘最好

网友C:
有点夸张了,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夸张了,没必要

真正用到的时候就不夸张了,工具都是用来赚钱的。

网友D:
楼主红线中的真空泵如何接线?能上这图?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红线中的真空泵如何接线?能上这图?多谢!

这个是24v无刷电机的,用电调或者无刷驱动器就可以,驱动器输出接电机三根线,霍尔线可以不用接。/b]

网友:
下了血本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24v无刷电机的,用电调或者无刷驱动器就可以,驱动器输出接电机三根线,霍尔线可以不用接。/b] ...

我也刚买了一个无刷电机,还不知道该买什么样子的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刚买了一个无刷电机,还不知道该买什么样子的电调

功率匹配就行,无刷就是直流电变三项电

网友:
需要配空压机的应该加负压发生器吧

楼主:
比买FM204成品便宜多了,全新的要5000,二手的也要2000多,我这个不到1000,但是效果是一样的,而且还有数显压力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吸电脑主板效果还可以,很干净,就等盒子来了就可以装起来了。
主控是T12修改版吧,适合FM2024发热芯,手柄是电木做的。

网友:
学习哈经验,也来DIY的吸锡器。这玩意平时不用,只有在用的时候才知道好处啊。现在4-8层通孔拆DIP元件后,吸锡器效率就比吸锡编织带要高很多

楼主:
吸锡效果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等盒子来了装上就算完成了,各位坛友有什么好建议可以留言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