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块臭氧消毒器的电路板,臭氧发生器有点特殊

楼主(2019-12-18):
一块电路板,主要看中它的波段开光了

背面有两个弹簧

里面是一个氖泡,原来这是简易臭氧发生器啊,哈哈哈

侧面看看

这部分应该是定时电路

芯片555构成定时器

波段开关来选择定时时间,继电器可能是启动发生器电路的

这是发生器的振荡管子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开光,需要清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开光,需要清灰

哈哈,也不需要清灰,都拆元件了

网友:
饮水机里面的 臭氧发生器是一个长玻璃管外面套金属网,比这个看起来要牛掰一些哦

网友:
好长的三极管

楼主:
哈哈,这也并不少见

网友:
好像可以当验钞工具。等离子点烟器,和特斯拉线圈,低成本的金属针负离子发生器模块等,也都会产生臭氧。

网友B:
是不是拨动起来啪啪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拨动起来啪啪啪?

哈哈,此啪非彼啪

网友:
氖泡也可以当臭氧发生器?

网友:
这么多养鱼设备,鱼也晒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