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012,022用户进来看下呗。

楼主(2019-12-18):
满电后电池电压是多少呀?有坛友能帮忙测测吗?昨天发表一个帖子被主编送到电池充电器那边去了,比较尴尬,我感觉我这个问题在这边被解决的可能性大些,麻烦主编手下留情啊。

网友A:
充电器转绿灯电压8.10V

网友:
我没有这个电池,但是8.1V也算完全正常的。

网友B:
其实是电池不行了  跟我的一样  用了3年的 只能8.1V   新买的能到8.3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电池不行了  跟我的一样  用了3年的 只能8.1V   新买的能到8.3V以上

兄弟,我刚买的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转绿灯电压8.10V

那就是说这款充电器就是充不满喽?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8.4V左右 不过我那电池充电器卖了

网友:
锂电的标准电压是在4.20V, 这个是两节串联那都是8.40V.

动力电池的充电器是电流要大一些, 厂家为了防止过充, 所以一般都是到4.1V左右.

网友C:
不用太在意,锂电池最高电压附近是放不出多少电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太在意,锂电池最高电压附近是放不出多少电量的

总觉得就像你买房子100平方,只能用90平方,心里很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觉得就像你买房子100平方,只能用90平方,心里很不爽。

电池跟房子不一样,房子面积是不变的,电池容量会衰减,而且从放电曲线看,4V以上放的电其实不多,所以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转绿灯电压8.10V

谢谢你。解除我的疑惑。

网友:
我的8V不到

网友D:
我的间隔差不多一年买的2块兼容电池充满都是8.1V多点吧 以前觉得是不是充电器充不饱啊 现在看来估计本身就这样设计吧。充电器是咸鱼买的原装7.2V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间隔差不多一年买的2块兼容电池充满都是8.1V多点吧 以前觉得是不是充电器充不饱啊 现在看来估计本身就 ...

这么多测试的,应该就是8.1v的充电器

网友:
医生说只能吃7分饱

网友:
18650电池有两种,一种是常见的4.2v满电压,一种是新型的所谓高压电4.25v满电电压。如果充电器平衡精度不是很好的,厂家会设置充电到4.1v停止.在我测试家里的小牛电动车就是充到4.1v停止充电

网友E(2020-01-18):
想要冲到多少伏,自己打开充电器调检测电阻就是了。我买的兼容充电器刚开始用充不满就转绿灯。打开动手更换电压检测电阻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要冲到多少伏,自己打开充电器调检测电阻就是了。我买的兼容充电器刚开始用充不满就转绿灯。打开动手更换 ...

不知道哪个是检测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