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腾达ac6路由器拆解

楼主(2019-12-18):
做工还可以吧

网友A:
这四路电源整的认真啊,相比tplink现在还在玩拼命缩水

网友:
做工还行,自己也有个在用,就是百兆网口太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四路电源整的认真啊,相比tplink现在还在玩拼命缩水

broadcom 芯片功耗巨大啊,不这么整电源跑不起来啊
你看看背面线路板颜色都变了
大部分滕达路由器拆开后 外壳内侧都是焦黄焦黄的

网友:
用料还行啊

网友:
冬天可以当掌中宝 暖和。

网友:
最低69有人买过,我是99买的,后面都缩水严重了~~~我那个也是发热严重加了很多散热片

网友:
这个算不算堆料

网友B:
一个路由器有必要这么设计供电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路由器有必要这么设计供电电路吗

博通 大火炉

网友:
AC6应该有一段时间了,百兆的接口,性能一般

网友C:
还是ac9好博通芯片,这个应该是螃蟹芯片吧

网友D:
博通的芯片,尽量换成固态电容,小心电容烤爆,发热量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ac9好博通芯片,这个应该是螃蟹芯片吧

AC9博通板现在储存货居然又涨了一丢丢

网友E(2020-08-12):
引用 网友D:
博通的芯片,尽量换成固态电容,小心电容烤爆,发热量巨大。

换那种固态电容呢?一个普通路由还要升级散热+电容是不是有点奢侈了。话说你见过电容拷爆过吗

网友F:
我都是裸板加风扇工作,博通的芯片确实热,旁边那个2.4g芯片都热

网友(2021-02-27):
引用 网友E:
换那种固态电容呢?一个普通路由还要升级散热+电容是不是有点奢侈了。话说你见过电容拷爆过吗 ...

真的有爆的,我今天才换的电容

网友(2021-04-06):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裸板加风扇工作,博通的芯片确实热,旁边那个2.4g芯片都热

1.1版本真的是火炉,带散热片还烫手 。
鼓包3个电解电容,都换了   换3个16v1000UF的,两个16v220UF.  电脑主版上拆的
供电12v  分成5v3v2v1v   呵呵,这是想干啥

网友(2022-01-21):
引用 网友C:
还是ac9好博通芯片,这个应该是螃蟹芯片吧

这个第1版本,博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