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一个7620A的铁壳路由器插4G卡

楼主(2019-12-18):
从来补啰嗦拆机什么的,直接开整,7620A  16M+128M 配置  带usb sd卡槽  mini pci插槽 电话卡槽

准备好配件开整,全网通4G模块 连接线 天线

装上铜柱和模块  高度刚刚好

盖上盖子

忘了说刷机的步骤就自己搞吧,我是直接拆的闪存备份出来合成breed
然后breed下刷的华硕N14U官网固件,为什么用华硕呢,是因为它不用自己装驱动,自己就识别模块了。

通电开机,直接就识别LTE 4G模块了  右上角提示没卡,应该插上卡就行了!
有这个机子的可以玩玩,应该也可以插mini pci无线网卡什么的
欢迎大家到群里一起交流更多玩具的玩法!QQ群:237811303

网友:
好骚气的路由器

网友A:
我只有板子,没有壳子,同款

网友:
这个是智博通路由器吧

网友B:
机器什么型号的?有没有能挂卡的华硕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什么型号的?有没有能挂卡的华硕固件?

楼上说的应该是对的  这个路由器好多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板子,没有壳子,同款

哈哈    我之前也有一个铁壳子被压坏了   后来50卖了    不过都很久的事儿了

网友C:
同款有一个,4g三网的,原固件定制的,没有登录密码没法用,后来和厂家要了官方固件,刷进去还可以异地组网远程管理什么的,我那四天线,一根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有一个,4g三网的,原固件定制的,没有登录密码没法用,后来和厂家要了官方固件,刷进去还可以异地组网 ...

传个固件玩玩

网友D:
为何我怎么觉得这4G网卡和天线本来就是这玩意配套的?
另外把CPU放到PCI板子下面的这种设计,这是怕天冷了4G模块启动不着好预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我怎么觉得这4G网卡和天线本来就是这玩意配套的?
另外把CPU放到PCI板子下面的这种设计,这是怕天冷了4 ...

你说对了   这机子最初就是设计给你3g 4g用的   后来被淘汰了  就只卖路由器了   模块毕竟贵啊!省成本!

网友E:
看了很多遍我愣是没找到sim卡槽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很多遍我愣是没找到sim卡槽在哪

在板子背面   忘了上图   明天上个图就看到了

网友(2020-04-06):
这个66666。网口是百兆吧

网友:
楼主发个7620A的bredd谢谢

网友:
有个差不多跟楼主4G路由,好像我的还支持打印跟串口等等接口,比楼主的丰富一点的宽展端口

网友:
楼主 能提供这机器 用的breed 和原闪存提取eeprom 方法吗? 有个同款路由刷的定制固件在吃灰

网友:
是不是随便搞一个4G模块就可以呢

网友:
你这啥路由????模块不论那中吗??

网友:
楼主,我也有一个一样的,现在没有无线信号了,有线正常,知道是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