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c51电子钟带农历二十四节气

楼主(2019-12-18):
19264点阵液晶,带闹铃,闹铃设置存储在24c08芯片,掉电闹铃设置不归零,带温度,农历,二十四节气,三个按键,按键分长按和短按,  51单片机+24lc08+ds18b20+ds1302

网友:
这个显示的内容算是很全面的了

网友:
偶也做过,不过内容略少,但字体有大有小

网友:
不错,加上数九和数伏就全了。

网友A:
这个用18650电池不知道能坚持多久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18650电池不知道能坚持多久的电

人家那个锂电池只是给时钟芯片供电的,1~2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B:
农历是怎么实现的?怎么根据阳历计算农历?

网友C(2020-08-17):
显示屏是用带字库的还是不带字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屏是用带字库的还是不带字库的?

这个屏好像是五块多不到6元

网友(2020-11-29):
引用 网友B:
农历是怎么实现的?怎么根据阳历计算农历?

通常是使用查表法实现有限期间内的农历,一般这个期间在60至100年,足够实际使用。

网友:
51单片机很早以前曾想学习,但是苦苦找不到学习机会,时间又紧张,每天下班后坐在电脑旁边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完全是前学后忘的状态。真是无奈呀。

网友:
挺好的,显示挺全的

网友(2021-01-13):
看看还有多少m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