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诺基亚NOKIA 5000老手机外放喇叭沙哑了:维修篇,喇叭出现奇葩故障

楼主(2019-12-18):
上次在坛友处撸了两个诺基亚老手机,这NOKIA 5000是其中一个
试机发现外放喇叭声音沙哑,必须拆修

手机拆解详见前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184

本帖是维修篇

喇叭在底部

拆下来的喇叭,其实是小音箱

有防尘膜

揭掉

能开到音膜上有很多黑色粉末
应该是吸附的铁屑

以前也修过类似的
铁屑吸附在音膜上,把音膜压死不能动,导致声音沙哑

老办法,用强磁来抢夺吸附
搞下来大部分

再加上毛刷,基本清理干净

顺便测下电阻,8欧的

回装测试
居然没丁点改善,看来不是吸附了铁屑

重新搞
音圈上面貌似有层硬胶,不知道里面是否还吸附了铁屑
但胶层很难去掉

只能从背面下手
背面的隔音棉

塑料音箱上面还贴有天线
先揭掉

小音箱是超声波焊接的
终于撬开了

楼下继续看奇葩

楼主:
把喇叭抠出来

这个硬胶圈可能是做密封用的
也许当年是软的

故障喇叭
看正面总觉得不对劲
音圈部分显大面积红色,没听说手机喇叭用磁液呀

放大后仔细观察
显红色的原来就是音圈,不过已经严重变形(压成横向一片了)了

从背面看,音圈似乎已经脱落
因此声音自然不正常

上次撸零碎送的4欧、1.5W喇叭太大
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一个老手机上的喇叭
尺寸略小,不过正好安装,还不影响使用
(又一次凸显收垃圾的好处)

替换喇叭略高
去掉硬胶圈,剪掉部分塑料壳

基本完美装上
用瞬干胶粘接小音箱

再贴上天线和防尘膜

背面贴胶带绝缘

原喇叭使用弹片触点与主板连接
替换喇叭是导线的
只能委屈一下镀金触点了

焊上小喇叭

装上底壳试用,声音正常了

装好壳,搞定
最后5000手机和拆下来的小喇叭合个影

柳暗花明终于搞定了,半夜的折腾总算有点成果哈
奇怪的地方就是这个喇叭的故障,音圈脱落也该留在磁隙里,出现这样压扁的情况很奇葩呀!

网友:
坐等现场直播……

网友A:
啥情况,断了啊

网友B:
太监了  还是直接垃圾桶了

楼主:
竟然用两个字就能占楼,怎么搞的?

网友:
用大音量播放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竟然用两个字就能占楼,怎么搞的?

没看到有太多人评分就不能了,你也太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竟然用两个字就能占楼,怎么搞的?

后面加了一堆空格凑字数

网友:
再修一下这台机器的总成本就偏高了

网友:
楼主应该不是学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哈哈哈 。
两个字占楼很简单的
就是在后边加空格。或者是  &nbsp

楼主:
直播结束,欢迎再次围观

网友:
恭喜修复,拆喇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情况,断了啊

断了没声音,测电阻也是通的

实际情况是喇叭音圈严重变形,压成横向一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了没声音,测电阻也是通的

实际情况是喇叭音圈严重变形,压成横向一片了 ...

那就换了把,你那零件多嘿嘿

网友:
诺基亚这款还是很经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监了  还是直接垃圾桶了

机机长,不太监
已经换喇叭修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铁屑问题,不知道哪来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