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坏的尤利特电动充气泵(YD-303),求维修建议

楼主(2019-12-18):
@lrm888 @snowrose2000 前几天买了一年,用了3-4次的尤利特电动充气泵(YD-303),拆开看看,发现机械部分用料不错,然并卵估计是电子部分坏了。
本人维修水平低微,看不懂哪里坏了?应该怎样维修?特向各位大大请教。
另外直接将电机两头的电线接车载电源12v,加个开关控制,不要电子部分,这样行不行?
上图
外壳

拆开整体

电路板

特写

气缸尺寸,真“大”

气缸盖,连着的应该是气压的感应线

电机,很大很沉

这个是什么零件?求教

故障表现,通电就这样,按按键没反应,不能开机

网友:
等等高手作答.

网友A:
那个蓝色的是继电器。
一般程序:先检查继电器线圈是否通电,排除继电器故障,然后检查气压开关是否正常,都正常的话检查继电器的驱动,驱动都正常就可能是主控芯片挂了。
楼主这个通电显示全部字符看来是主控问题,检查一下主控芯片周围的电容之类吧,实在不行电机直接用开关接12伏是完全可以的,不过就没有了气压检测和自动停机了。

网友B:
电机直接接12V没问题,就是你不知道充了多少气,不过这也不是问题,外接个胎压计就可以解决

网友C:
电子问题就不好处理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蓝色的是继电器。
一般程序:先检查继电器线圈是否通电,排除继电器故障,然后检查气压开关是否正常,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直接接12V没问题,就是你不知道充了多少气,不过这也不是问题,外接个胎压计就可以解决 ...

就是想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问题就不好处理咯。

打算不要电子部分了

网友:
这种泵上带的胎压计有也不准,我都是看内置胎压检测充气。

网友:
尤丽特还是可以 我也有一个 是开关坏了 自己换了个船型的 气压还是比较准的 和车载的对比最多差0.1   你这个看看能不能找个配件机 换换板子  或者外接压力表  电子的或者机械的 最多不要自动停冲而已

网友:
加个机械开关就行,电池给电机供电

网友(2020-02-23):
这个缸不错~~~米其林这级别要200+了

网友:
检查一下控制器复位部分,特别是电容

网友:
楼主充气泵卖不卖 啊?

网友:
这个充气泵做工相当好,我用的也是尤利特,8813,核心部分和你这个一模一样。
大电机,直接推动活塞杆,噪音低耐用,我都用了4年了。
你这个问题也简单,就是用了一个分体式的数显表头,某宝25元买一套回来自己换上就好。

不换表也行,直接12伏连接电机,就能打气。
没有气压显示功能,某宝买个极路士延长管表头接到气管上就行,也是20-30元的样子。

网友:
看来还是机械款的比较稳定不容易坏。居然拆了你连最关键的连杆材质都没特写...

网友(2020-08-07):
这做工我要了,给我来1打气泵

网友(2021-01-27):
哥们,修好了吗,我想买你不要的配件?

网友:
你联系一下网店应该还能能你售后的这家店售后服务还是可以的

网友(2021-03-07):
引用 网友A:
那个蓝色的是继电器。
一般程序:先检查继电器线圈是否通电,排除继电器故障,然后检查气压开关是否正常, ...

我的一样的,屏幕显示和气压都正常,开关按下没反应,测量开关按下去是接通的,请教这是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