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华硕路由器rt-ac66u b1电源部分维修求帮助

楼主(2019-12-18):
淘个路由器有点背,没想到pcb板搞成这样,fr8018附近线路已经腐蚀掉了,我也不知是烧坏的还是腐蚀掉的,我感觉是腐蚀的,烧坏的话感觉没这么大威力吧,有没有那个朋友手里有这个路由器帮我跑跑fr8018附近的线路?我想恢复一下看看还能有没有救,在此谢谢了!

网友:
明显是烧的

网友A:
你看看  是否能帮到你

网友:
路由主供电3.3伏,1.5伏(内存供电,也有可能1.35),1.0~1.2伏网变之类,5伏usb

网友B:
找这个芯片相关的pdf电路,

网友C:
应该是烧的,现在应该还不确定是不是只有这部份有问题吧?

主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是否能帮到你

朋友这个太好了,你这跟我一样路由器吗?能不能帮我测一下电源口输入阻值,我这个坏芯片没拆下来不知是不是有影响,我测试感觉阻值不对啊,我这个电源口阻值只有30欧姆,不知那里有短路感觉,另一面电源插座后面那个二极管那里你帮我测一下正反阻值是多少,我这个正反都是30欧姆,那个二极管是什么类型的管子知道吗?是瞬态二极管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这个芯片相关的pdf电路,

找的有,但有点区别,线路也不一样,只是想跑跑电路看看恢复了有没有救,也不知道还有那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  是否能帮到你

帮我测试一下fr8018输出是多少吧

网友:
明显烧的,但愿主芯片没烧吧,这种东西少碰,烧坏的东西很难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烧的,现在应该还不确定是不是只有这部份有问题吧?

主芯片呢?

对,还不确定后面电路有没有问题,但我觉得不像是烧毁的,烧毁部分是这个芯片输入2脚线路,按理说没有这么大威力,我拿到手也是没拆机的,那部分很脏,你看周边助焊剂都有掉明显是腐蚀的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我清洗了一下

网友D:
这是腐蚀吗?这是后级有短路才能烧成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腐蚀吗?这是后级有短路才能烧成这样吧?

你是没有看见板子,后级短路能把输入烧成那样?一个路由器电源能提供多大电流

网友:
华硕很多洋垃圾返修的,不贵可以折腾下,贵的不如买新的安心

网友E:
进水的洋垃圾,没检查就上电使用,长期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进水的洋垃圾,没检查就上电使用,长期就这样了。

你怎么知道是洋垃圾的?你真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我清洗了一下

这明显就是炸管烧掉了,这哪里是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