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锋芒PRO小测

楼主(2019-12-18):
前几天看评论说是三星UFS的,买了一个,日期是12月13号,量产了开了最大容量开出61.2G,速度写86读130左右,但查资料说是TLC,有知道的坛友看看是MLC还是TLC

网友A:
这个图你从哪截的?

网友:
40坏块很不错了,运气真好
我那个量产坏掉不认盘的那个坏块有106

楼主:
跑圈不降速,对比手上其他ufs,可能是个TLC晶元的UFS
2个4CE是32G,1个8CE是6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你从哪截的?

sm32Xtest_V69-2这个版本里边带的excel表,之前U盘量产网下的

楼主:
跑圈看不到差异,对比其他盘,可能是个tlc晶元的UFS

网友:
我买的第一批货是慧荣3269AB+闪迪MLC(SDTNRHDMC-128G)的,性能一般般懒得测试了。

网友:
11月生产的是闪迪的MLC
10月25号生产的识别不了

网友B:
我也收到了,12月13日出厂,日期新鲜,和12月3日的一样NAND但是量产信息有区别
速度85左右的写130左右的读
跑HDTUNE的随机读写直接报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没有掉盘
另外不知道是不是个体差异,12.13的滑动结构和12.03的相比有些不一样,12.03的滑着很顺,而且收回U头U头不突起,12.13的U头有一点突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收到了,12月13日出厂,日期新鲜,和12月3日的一样NAND但是量产信息有区别
速度85左右的写130左右的读
...

好像是12.13的直接开启ddr支持了,不用另外量产,我12.3的要手动开启

网友(2020-05-12):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12.13的直接开启ddr支持了,不用另外量产,我12.3的要手动开启

不量产手动开启DDR,能说一下具体步骤吗?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