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也diy白光焊台,分别打样了3种板,t12分立元件、贴片元件、原装936白光...

楼主(2019-12-18):
分别是贴片t12板、分立元件t12板、原装936白光焊台电路板。
中间那块是原装的白光936板子,下面那块是打的板,准备焊接
几乎一模一样,有点点改动。

原装白光936焊台电路板
为了贴片t12板跟936板分几个店买了元件
贴片元件都是100个装的。
为了贴片t12板跟936板分几个店买了元件
为了贴片t12板跟936板分几个店买了元件

先上焊锡,松香酒精液
一次就焊接好,
焊锡太上多了,有些元件漂移了
第二块板,焊锡少一点,一次焊接到位,场管我用的是电动车控制器里面的sc48n78
都焊接好了,就是t4 二极管是拆机的其他都是新买的,居然不工作。

下面白光936焊台的也是都焊接好了,有几个电阻没有同型号,用几个电阻串联达到了阻值。
图片有一半不能显示了,电压21v电流0.02a,也就是不工作。
加热指示发光二极管长亮,通电几次有时候能加热,电流3a多,加热不可控,也不能调节温度,断开电源,再次接通电源又不工作,有时候又能加热,温度又不可以控制。
都失败了。等下中午再去搞搞看。下面的板子都是拆元件用的

最新消息:
晚上936板接上原装变压器好的,工作正常了。原来不能用直流供电,要接交流电。开心。
果然,有一个贴片二极管虚焊,焊接好就可开始正常工作了。又多了一片T12贴片控制板,一块原装936控制板。

楼主:
下面那些废板取零件用的。

网友:
焊工不行啊

网友:
感谢分享,ptc加热板温度还是差点火候,要热风枪辅助下。

网友A:
电子元件我还是推荐在优信电子买,别的不说,光质量这一块就比别的店有保障,同样的国产元件,优信的质量也比别的店的要更靠谱

网友B:
936那块板子我也打了,冲动是魔鬼,那些元件太难凑了,运费也贵

网友:
为什么不去lc买呢?淘宝假货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元件我还是推荐在优信电子买,别的不说,光质量这一块就比别的店有保障,同样的国产元件,优信的质量也 ...

贴片就是在他家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36那块板子我也打了,冲动是魔鬼,那些元件太难凑了,运费也贵

看上去就IC比较特别一点,其他应该都好找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936那块板子我也打了,冲动是魔鬼,那些元件太难凑了,运费也贵

板子5元还包邮,元件难筹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就IC比较特别一点,其他应该都好找的吧

那颗DIP-8的小芯片淘宝上不多,运费还贵,LC之前有免运费券过期了,尴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5元还包邮,元件难筹齐,

找到一个这个,以后有机会也打算搞一个,将手上的936的板子换掉: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2865_1.html

网友:
936我也打了,焊了两块,一块一次性成功,另外一块,偷懒上机前未测试。拆机的一个独石电容有短路。

网友C:
936控制板是交流供电

网友:
哈哈,看了歪七扭八的元件焊位我就受不了了

网友D:
白光936的原理图哪里有呀 我也想DIY一个

网友:
这个卖零件是你提供BOM 老板给找嘛?还是自己一个一个拍下的??为啥你的都不用运费呢?自取的嘛?

我做了好多板子,也缺好多件,都要一个一个去拍,而且运费比件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这个,以后有机会也打算搞一个,将手上的936的板子换掉: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 ...

我看到这篇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936控制板是交流供电

也是整流后直流供电的。要不等下换变压器直接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光936的原理图哪里有呀 我也想DIY一个

12楼有链接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2865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