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支持sm3257enlt的bga132的闪存64g的闪存淘宝能买到的有哪些?

楼主(2019-12-18):
支持sm3257enlt的bga132的闪存64g的闪存淘宝能买到的有哪些?,东芝64G,TH58TEG9DDJBA89查了量产软件能支持,但焊上始终不行,各种跳线都弄了的。

网友:
IM的L74A,L85,L95都支持。方老板家有64G颗粒。

楼主:
上面的都是在方老板家买的。

楼主:
能推荐具体颗粒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都是在方老板家买的。

你的9DDJ焊上量产不成功,提示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都是在方老板家买的。

你这个颗粒,3257是支持的。量产不成功,多半是设置问题。

楼主:
无法识别的设备,芯片精灵也无法识别主控和闪存,难道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法识别的设备,芯片精灵也无法识别主控和闪存,难道是焊接的问题?

短接一下试试。

网友:
2.0的要那么大容量做什么,做启动盘,16G都足够用了

网友:
焊接和芯片的可能都有。我在方老板家买了4片9DDJ就有一片上903和3267死活都不认,最后贴到了3268上,坏快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