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a1822换屏背光不亮,请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2019-12-18):
ipad a1822换屏背光不亮,充电正在使用中突然 背光不亮 里边有显示。

拆机发现 屏座上两个电容是短路的 不知道该怎么查

网友A:
太高级了,不会。找专业的吧。弄大故障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高级了,不会。找专业的吧。弄大故障就得不偿失了。

是有点太专业了 没图纸 有图纸还能搞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点太专业了 没图纸 有图纸还能搞一下

这个不可能有图纸,倒是有维修指导图,你摘电容跑线看看进入那个IC背光升压,有可能外部升压二极管击穿或电感短路都有可能。

网友:
既然电容短路,先确认这俩电容是好的,然后顺着往下走~

网友:
拆了后,看看能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