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半价爱国者64G U310(新版,主控AI310,非慧荣3268AB)

楼主(2019-12-18):
本来打算是等锋芒pro换货回来量产后再发的,这个爱国者U310到手后发现和坛内的老哥发的不一样
所以还是现在就发吧
到手,打开ChipGenius
不知名主控,搜索VID = 23A9 PID = EF18,有些人说是硅格
老毛子软件
同样也无法识别主控
测速,ATTO
4k速度还可以,不过这个写入肯定是有鸡血缓存的,和朗科那款一样,但是爱国者这款的鸡血缓存速度要比朗科的快一点
换HWTEST测U盘真实写入速度
鸡血缓存大概有1G~1.5G,写入速度达到1.5G左右开始逐渐下滑,写入达到30G后稳定24M,之后就在24G附近波动了
读取和朗科那款一个样,98M,但是朗科那款没有读取鸡血缓存,只有写入鸡血缓存
补一张直写速度图,感觉这鸡血缓存有点像是为了跑分而存在的?
在19M~24M不断跳,还行吧

总结:
感觉这个U盘和朗科那款中国风半价U盘一样的主控吧,不过没把黑胶片拿出来都是猜测
我下单购买这款U盘的时候,等了两天才开始发货的,之前那位3268的老哥应该是第一批,我这个应该是3268没货了发的第二批吧
另外,从下单到收到东西,花了六天的时间……是真的慢

楼主:
最新消息
这个U盘可能是硅格的AI310
朗科,爱国者都是显示AI310,看来是同一个主控没跑了
另外在天猫买U盘,请务必记住要发票
有了发票之后店家拒保或者关门,可以直接找工商投诉厂家

网友:
硅格的主控,查到具体型号需要短接

网友:
现在真的不敢买u盘,确实坑太多

网友:
还是买别人自己做的好一点 黑胶都是坑

网友A:
TB上,类似爱国者台电朗科,一体胶芯都加了缓存,实际写入短一大截

网友A:
上次你说TB特价版,我没有事下了这个APP试试,这个完全是坑嘛,很多东西根本搜不了。每天的红包也有时间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你说TB特价版,我没有事下了这个APP试试,这个完全是坑嘛,很多东西根本搜不了。每天的红包也有时间限 ...

可以用淘宝发信息给第二个号,然后加入购物车,就可以买了啊
每天的大红包是有限制的,1毛钱还有分享的1毛钱是没有限制的,我朋友都存了10多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上,类似爱国者台电朗科,一体胶芯都加了缓存,实际写入短一大截

要闪存和主控支持才可以,TLC提速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淘宝发信息给第二个号,然后加入购物车,就可以买了啊
每天的大红包是有限制的,1毛钱还有分享的1 ...

没有这样搞,我测试了下,可以在 淘宝下单,然后取消。之后就可以在特价版里下单了。

网友:
支付宝里面,注册新号,或者半年以上不使用的号,基本上每天红包2元,呵呵。就是只能在淘宝精选里面选择,还好,一些电子小元件基本可以无损到手。

网友:
又用红包叠加差不多30到手锋芒64G,最新日期,主控和颗粒跟12.03一样,但运气不太好,坏块多了点,还木有量产。还顺带入了一个32G的一体盘的,缓存是肯定的,跟你这个爱国者一样,查不到信息,H2testw和Urwtest检测速度写入20左右,基准测试我用3GB,再次H2测速,立马写入5-6M左右。

网友(2020-03-05):
我的U盘变这样子了,能识别到盘符,但是U盘容量是0,使用AI DiskUpdate Tool 也识别不到。
试了很多工具都识别不到芯片。请问还有得救吗?

=======================================================
设备描述: [H:]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aigo U310)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2000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aigo
 产品型号: U310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网友B:
 设备描述: [H:]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aigo U310)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2000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aigo
 产品型号: U310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描述: [H:]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aigo U310)

 协议版本: USB 2.10

你这个是慧荣的3281主控,赚到了
可以自行量产

网友C:
我的刚才挂了 跟你的一样  特价买了5个 ,显示U310 没有工具识别的到,郁闷 今天才用还好好的  ,断电后从下载器拔下插电脑就不认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刚才挂了 跟你的一样  特价买了5个 ,显示U310 没有工具识别的到,郁闷 今天才用还好好的  ,断电后从 ...

如果和我一样的UIDPID那只能拿去给店铺换新或者拿了发票的话直接找爱国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搞,我测试了下,可以在 淘宝下单,然后取消。之后就可以在特价版里下单了。 ...

不用那么麻烦 直接在淘宝复制链接 然后去特价版 没出来的话就直接到桌面或后台 然后再切回特价版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和我一样的UIDPID那只能拿去给店铺换新或者拿了发票的话直接找爱国者 ...

已经换新的了

网友(2020-08-10):
也是爱国者U310的U盘安装win10的64位系统失败时关机拔出后再插上电脑就不读盘,显示盘符提示请插入U盘,主控不是慧荣的3281而是硅格AI310,这款U盘很多人反映突然之间就不读盘,容量为0也不能格式化,量产工具也没有,准备返修了。因为疫情封城京东物流进不来,偶然发现一个帖子突发灵感,使用UltraISO随便找个PE镜像或是系统镜像文件直接写入镜像写入没几秒报错,提示让重新插入U盘,然后发现U盘容量已经恢复,直接可以格式化了,然后重新写入镜像,发现制作U盘启动盘顺利成功,有同样的问题的网友可以试一下,我的2个U盘都是制作微软原版镜像U盘启盘安装系统失败后拔出后不读盘了,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完美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