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蜂语10000mah充电宝

楼主(2019-12-18):
1 论坛里有拆机,我就不拆了
2容量足,测试充电电量在9000mah多一些,和标1w无虚标,一安培放电可以放出7300mah左右样子
3  用迈克接口充电电流可大达2A,和标称相符,但用typy-c,只有1.7左右样子。这是什么鬼?
4  最吐槽地方,我的手机是zuk z2,支持2.5a大电流电流。用这个充电宝充电,只能最大支持900毫安这样子,最让我糟心的事,,最开始能显示900毫安左右,一边充电还一边不断降电流,最后稳定在240毫安左右。也就是说一边玩手机一边充电,电量反而下降。我去。(这个我说一下,我用的原装数据线有1米长,用短线不知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拔了充电接口,然后重新插上手机充电又从900ma开始充充电,这又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
我也买了,还没使用。不会翻车吧

网友A:
充电宝不评价,这个手机我也有,不管用什么充电线,虽然不分反正,但是有一面充电电流只有400ma左右,换一面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不支持你的手机充电协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不评价,这个手机我也有,不管用什么充电线,虽然不分反正,但是有一面充电电流只有400ma左右,换一 ...

用原配充电器,确实会遇到电流达不到最大充电,可能是接触不良或者数据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你的手机充电协议,而已。

不支持也罢,为什么最初充电900毫安充电,不一会从800,700,最后稳定240充电。一边玩充电手机充电,一边反而下降。输出的电流不稳定。这个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原配充电器,确实会遇到电流达不到最大充电,可能是接触不良或者数据线的问题。 ...

原装没问题,其他充电器不管什么样子的都会分正反,换线没用

网友C:
我也撸了一个,用的是小米5SP,充电慢点,没有太大的问题。先用着吧。

网友D:
为什么不用10AH?莫非100元,也要叫10000分钱?

网友:
我2A放了63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10AH?莫非100元,也要叫10000分钱?

骗骗普通消费者,因为他们概念意识不知道。因为一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撸了一个,用的是小米5SP,充电慢点,没有太大的问题。先用着吧。

这两个usb接口电阻识别不一样,你可以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