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电机力度如何,想做电钻,

楼主(2019-12-18):
自己做的一些,,就是力度不行,没有变速箱,感觉电源也不行,买了12v   60a的开关电源。便宜的也就这种服务器电源了。

网友:
没外壳 用不了的

网友:
没外壳,推荐买汽车转向电机无刷的那种,扭力比这个大,或者航模的超低KV值的,同样功率,转的越慢的扭力越大那种超大直径外转子的,几十KV的最好,省掉变速箱,电调直接无极调速

网友A:
775足够用了,实在不行795/895,100瓦/368瓦。不够力,可能是电源电流跟不上,电机没达到最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775足够用了,实在不行795/895,100瓦/368瓦。不够力,可能是电源电流跟不上,电机没达到最大功率:lol ...

买的795/895,,电源用的12 v
  55a开关电源

网友B:
瞎折腾,还不如买个39块的电钻实用

网友:
一般电钻是夹不住太细的钻头的,我也做了好几个类似于楼主的这种,像PCB板钻孔这些细小的打孔,这种微型夹头比较好用,电机的选择上我也换了好多种,最终发现最好的电机需要:个头小(最好是细长那种,手握起来比较方便),扭矩大,转速不能太高,一般选择进口设备拆机的那种直流电机,一般扭矩都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瞎折腾,还不如买个39块的电钻实用

哈哈哈哈

网友:
你这些直接用不行  得买减速齿轮 1:3或者1:5  这些电机这样减速下来就有力了

网友:
没外壳不好用

网友:
钻小孔可以电机直驱,要有力就要加减速机构,就不如买39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