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排线断了,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我知道这里大神多!

楼主(2019-12-18):
排线断了,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我知道这里大神多!

网友A:
这么粗 自己用小变压器细铜丝 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粗 自己用小变压器细铜丝 飞线

这个上的上锡吗?
好像一上锡就化了。

网友:
这个线还可以焊接  再细就不能了

网友(2020-06-01):
刮开飞线焊接,上绿油紫外灯固化

网友B:
这么粗可以飞线的,先刮开,低下用高温胶带固定,再上锡,飞线,焊油要多

网友:
5条线不多,直接漆包线飞线就可以,漆包线用透明胶带和排线线一样包一下,以前流行VCD,一台排线断了,我就是这样换

网友:
那么粗 怎么弄都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粗可以飞线的,先刮开,低下用高温胶带固定,再上锡,飞线,焊油要多 ...

这个高温胶带固定算是学到了!

网友:
刮开飞线焊接就行,不过排线这么粗注意电流问题

网友:
用刻刀刮痧,然后飞线

网友:
这是五线电阻触摸屏的排线,这个很好接,刮开飞线就行,没那么容易坏,我飞过很多

网友:
用美工刀把胶刮开,开焊,这个要讲究速度,不要焊久了,

网友:
某宝买一根就对了

网友:
先用AB胶把后面粘牢,然后再焊。

网友:
挺好处理的,耐高温胶带背面贴上,刮开铜箔飞线即可。

网友:
这么粗,,,到头条搜索焊手机排线视频吧,有惊起

网友:
刮开铜箔,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