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古董欧米茄石英表

楼主(2019-12-18):
坏了,石英表还是日本的实用。
买表最好是银壳金壳,日本机芯。

楼主:
走时正常,调时间分针动,时针不动。

手机发帖一次只能选一个图,不爱发帖了

网友A:
手表型号和外观图呢?

网友:
步进电机很特别

网友:
头一次见到齿轮转子,圆形盘式步进电机,有两个金属齿轮好像嵌入金属配重块等。我以前见到的石英表,很多塑料机芯和单侧线圈长方形步进电机。

网友:
一次一张?不会吧,我都能正常发啊。

网友B:
内部是啥金属的?

网友:
这个机芯好特别,和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那种不一样。也许是看的多了,感觉这个机芯好高档

网友:
老铁,好高级的石英表

网友:
竟然是金属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是啥金属的?

轴承可能是K金,只有一颗钻。

夹板玫瑰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表型号和外观图呢?

正在修,修好了上外观图。

网友:
看样子,貌似超声马达~~

网友:
这样的石英表价格不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