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一个捡的阿玛尼表AR2447,可能是假货

楼主(2019-12-18):
表是从垃圾桶里捡的,捡到时就不走了,换个电池,顺便拆开看一下。
首先是正面照:

反面

拆开后(机芯型号为PE90,感觉是假货,此机芯某宝上十几块钱):

网友A:
2013年的时候在大柳树市场里,见到过一堆故障的山寨表,也几乎是小指针不动装饰用的,正品的表估计早被收没了。

网友:
能进垃圾桶的肯定是假货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3年的时候在大柳树市场里,见到过一堆故障的山寨表,也几乎是小指针不动装饰用的,正品的表估计早被收没 ...

这个好点,三个小表都会走,一个是显示二十四小时的,一个是秒表的秒,别一个是秒表的分,都可以走,侧边的两个按钮,一个是起动秒表和停止秒表的,别一个是秒表复位,中间的那个是调整日期和时间的,不过看机芯应该是假的,PE90的机芯,某宝才十几块钱一个,我也不相信是真的,如果是真表,那真是坑到家,换个电池,看个时间还是可以的。

网友:
阿玛尼还真有这款手表,型号是AR2447,两千左右的价位,

楼主捡的这个细节都对不上,肯定是假的无疑了,
真品我记得和天梭一样用的都是ETA G10系列的石英机芯

网友:
所有的针都走,那就能装逼了,楼主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网友:
阿玛尼你这个是真的,看手表表带印字可以分辨真假,我也有一个。

网友:
真假都是用来看时间的,难道真的时间会更准有啥用啊?

网友(2025-01-14):
塑料机芯肯定假的

网友B:
假货也是假货中的高端货,一般的舍不得用这么好的机芯,还带个金属盖子。

网友:
反正我是看不出来的,你就当真的戴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货也是假货中的高端货,一般的舍不得用这么好的机芯,还带个金属盖子。 ...

这机芯也就十几元,一次性的,坏了只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