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排线断了,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我知道这里大神多!

楼主(2019-12-18):
排线断了,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我知道这里大神多!

网友:
还用问?当然是飞线啊 不会? 再买一根咯

网友:
看上去好像不是很细,高温胶带粘好一面,另一面刮开加细铜丝焊上再贴胶带

网友:
我有一块触摸屏接口还和你的一样 这个地方断了 把黑色塑料轻轻掰开 夹到排线上好像能刺破这届能用 时间常记不清了 但是后来触摸玻璃那面又断了还在那放着呢 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电阻屏的排线     呃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貌似飞线焊不动。。。根本不牢靠

网友:
这线很粗啊,直接飞线或者接上也行

网友:
这么粗,可以飞线,用漆包线

楼主:
多谢大家,我试试

网友:
可以用导电银漆笔。

网友:
自己没手工修复的话,找修手机的就行。他们有显微镜,有手工

网友:
拆过一个笔记本薄款的,触摸板也是这种排线,碳带,断了没法接,后来便宜很多处理了。哎,咋就没想起飞线嘛。

网友:
一般默认都是用小刀刮开,然后飞线焊接,然后胶带固定

网友:
再买一根吧

网友:
排线长度够么,够就直接剪平,刮掉绝缘层,把上面的接口拔出来再插进去,不够长就直接飞线就好了,总共才5跟线,

网友:
先把线从背面粘牢,再用导电漆笔涂抹,然后再覆上一层胶

网友:
一个刮上面,一个刮下面,露出铜箔,塘锡,对贴加热焊接好。

网友:
飞线咯,放大镜

网友:
留名 遇到同样的情况了

网友:
以前也接过类似的,在老站有的
奥林巴斯FE340 成功修复排线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3263

网友:
曾经见过一位牛人,主板声卡芯片坏了,他把坏芯片铲干净后全部飞线接了一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