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哪个是辅助电源,

楼主(2019-12-18):
还有就是手指黑色这个是什么,这些

网友A:
典型的伸手党啊,手指的是继电器,手指的那块就是副电源。错了,还有点像PFC

网友:
那是继电器  辅助电源一般5v,测一下

网友:
手指的那个是12V直流继电器。辅助电源,就是提供5V电压的独立的小电源。

网友B:
你手指的是个继电器。另外,辅助电源是指整个电路中的其中一个单元电路,并不是单独独立出来的,所以没法告诉你哪一块是辅助电源,只能根据电路跑出来。
PS:现在的ATX电源用松下电阻这么奢侈的哦!还分两块板。

网友C:
我记得电脑电源里的辅助电源变压器是最小的,电压是5V的,通电它就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电脑电源里的辅助电源变压器是最小的,电压是5V的,通电它就工作

非常正确。一般的ATX电源,有三只变压器。最大的一只为主变,比较小的一只为推动变压器,最小一只为辅助电源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非常正确。一般的ATX电源,有三只变压器。最大的一只为主变,比较小的一只为推动变压器,最小一只为辅助 ...

所说启动和保护工作就是靠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手指的是个继电器。另外,辅助电源是指整个电路中的其中一个单元电路,并不是单独独立出来的,所以没法告 ...

十几年前合肥台达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伸手党啊,手指的是继电器,手指的那块就是副电源。错了,还有点像PFC ...

小白一个,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