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i2000厨房秤烘焙称0.01g便携家用高精度迷你珠宝秤

楼主(2019-12-18):
外壳做工和用料是山寨中的战斗机,外壳和按键面板开裂, 每次秤重读数不重复乱跳,砝码多秤几次总能秤出100克,可称实物?老婆买另外一家的,砝码放秤盘上任何位子,读数重复。

秤盘歪了,用手扳整,但斜的和外壳都无法搞定, 拆了二颗螺丝打不开外壳,估计要先拆开秤盘,下面有螺丝。那就不拆了,抱歉

网友:
类似的我也有一个,主要是开机和清零键接触很不好,得用力按好几次才反应,WD40一两滴半个月又不行了,也是因为拆不开只能买新的。

网友A:
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快递暴力分拣造成的?
传感器粘在托盘底部,好像得从背面拆开

网友B:
大缝子是咋回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缝子是咋回事儿~

不是摔坏的,是本身变形了,压下去又抬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是快递暴力分拣造成的?
传感器粘在托盘底部,好像得从背面拆开
...

后面二螺丝拆了,也撬不开,正面秤盘下有螺丝,但秤盘没明白能搞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二螺丝拆了,也撬不开,正面秤盘下有螺丝,但秤盘没明白能搞开。

特地查了一下资料,说是金属秤盘是用双面胶粘到传感器框架上的,加热后分离正面秤盘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地查了一下资料,说是金属秤盘是用双面胶粘到传感器框架上的,加热后分离正面秤盘试试看 ...

谢谢

现在还能用,就当1克分辨率现用着,

也就秤电池或零件,也用不了几次

网友:
厨房电子秤马马虎虎就可以,不要按电子天平的标准来验收。

网友C:
        建议重新买一台。

网友:
厨房的1g精度就很高了很好用了中餐都是少许西餐才讲究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重新买一台。

这个不是表,
很少用到,主要是这次买了20节倍量镍氢,特别轻,才想买个用用看。

倍量5号镍氢只有16克,

网友:
这翘度,真的山寨

网友:
精度真高,0.01克的,您确定这是厨房称而不是用 来称那个啥违禁品的?

一个同事,天天做饭用称称盐,用杯子量油,真愁死个人了

我的厨房称用来称馒头和饼,2块钱5个的馒头比1块钱3个的分量多,3块钱一张的饼比2块一张的饼单价要低

网友:
我花16块钱撸了3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二螺丝拆了,也撬不开,正面秤盘下有螺丝,但秤盘没明白能搞开。

那下面的螺丝很大可能是秤盘连接压电测重元件的,。我猜你打不开可能是卡扣的关系,用电筒往缝隙里照一下。

网友:
称酵母胡椒粉啥的还是需要高精度的秤

楼主:
我老婆18元买一个,就你这个0.1g
还是这个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