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54.6V锂电充电器,请教改哪个电阻可以变输出电压。

楼主(2019-12-18):
只想把电池充到80%,也就是51V,请教怎么把输出改成51V

网友:
如图给你说明一下

网友:
改连到TL431的电阻

网友A:
R48 R50拆掉换成10K可调电阻。输出电容换成100V.调节范围40-80多V

网友B:
在R49部位焊接电位器调试,调到目标值,将电位器拆下来,测试电位器阻值,再焊接一个贴片电阻上去!!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R49部位焊接电位器调试,调到目标值,将电位器拆下来,测试电位器阻值,再焊接一个贴片电阻上去!!1 ...

没有电位器也没有贴片电阻,你给我改一个卖给我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8 R50拆掉换成10K可调电阻。输出电容换成100V.调节范围40-80多V

没有可调电阻也没有电容,能不能告诉我大概换成多大的贴片电阻?输出电压在49-51.5V范围内都行

网友C:
很简单,听我的:
在R49的空位上焊接个330k的电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听我的:
在R49的空位上焊接个330k的电阻即可。

焊完后输出大概多少?也不是非得51V,只要在49.5-51.5都行,我只是不想把电池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听我的:
在R49的空位上焊接个330k的电阻即可。

330K电阻是3303吗?

网友D:
用料不错,不过这里还涉及到一个转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料不错,不过这里还涉及到一个转灯电压。

不需要转灯,能充就行没那么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料不错,不过这里还涉及到一个转灯电压。

转灯不是看电压是看电流吧?输出负有个0.1欧2W的取样电阻(就是那个大个的R23)到地,取样后送到LM358。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电位器也没有贴片电阻,你给我改一个卖给我得了

没有电位器也没有电阻?那即使确切知道改动后TL431调整脚下拉电阻的阻值又能怎样?那也没辙啊?岂不是白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电位器也没有电阻?那即使确切知道改动后TL431调整脚下拉电阻的阻值又能怎样?那也没辙啊?岂不是白 ...

直接告诉我换多大的电阻我淘宝买一个啊,怎么会白问呢

网友:
转灯电压,改了输出转灯也得改吧我觉得

网友:
版本不一样批次不一样,电阻都不一定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电位器也没有贴片电阻,你给我改一个卖给我得了

混论坛的这点东西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330K电阻是3303吗?

334也是,精度不同,3303的是1%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8 R50拆掉换成10K可调电阻。输出电容换成100V.调节范围40-80多V

有一个W103可调电阻是不是10K的?然而它有3只脚啊怎么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