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先科A1电视盒拆机

楼主(2019-12-18):
   59元买的,标称海思3798芯片,1+8G,还可以,看视频很流畅,操作也可以。外观也漂亮。

WIFI模块 RTL8188ETV
闪存        BIWIN   UM18A8G861B-0003
运存       SKHYNIX  H5TQ2G63GFR(被打磨,不能确定,连看带猜的,勉强辨认,如果是,大概256MB)
            第二块金士顿的,型号不清。
音频驱动  D102112H
双D触发器   74HC74

楼主:
SOC看不到,应该是海思3798MV100吧,两个按键和一个USB插口没留开口,实在浪费。闪存没有资料,不知大小。

楼主:
用优化大师查看如下

网友:
某IPTV刷了个山货系统,都快比手机容量大了

网友:
芯片竟然打磨了哈哈

网友:
这是IPTV机顶盒换壳的

网友:
这些廉价机顶盒,都是旧板子换新壳子的,先科这品牌已经被用烂了

网友A:
内存是512m的,存储是4g的,原机是九联电子的缩水机器unt400c

网友:
更牛叉了,都学会打磨芯片了,免得你们看型号查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是512m的,存储是4g的,原机是九联电子的缩水机器unt400c

谢谢,行家啊!还是被骗了,不过看着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是512m的,存储是4g的,原机是九联电子的缩水机器unt400c

谢谢,行家啊!被骗了,幸亏买了个最便宜的,不过看着还行。

网友:
感觉有点做工不良。。拆过魔百盒的,还不错

网友:
回复内容在图里

楼主:
用CPU-Z看了,运存8G,闪存64G,SOC是海思3798MV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CPU-Z看了,运存8G,闪存64G,SOC是海思3798MV100,

机顶盒内存修改了spd.全部扩大了16倍,你可以插个u盘看看,也扩大16倍

网友:
运行内存是拆机颗粒吧,品牌都混用

网友:
见过山寨机顶盒扩容内存和运存,但第一次见运存颗粒混用的。。。

网友B:
这样的廉价机顶盒,大多都是翻新改装而成的,旧电路板装到新外壳里面,然后电源也是随便配的(有新有旧)。
诶!现在什么东东都有山寨、假冒的,从 假 药、假化妆品、假 酒 等,到现在的假机顶盒,这简直无假不造。(这真是太气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CPU-Z看了,运存8G,闪存64G,SOC是海思3798MV100,

1G+8G 的新机都一百几两百,,,你这8G+64G居然才59能,,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还不如我卖个刷机的CM201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廉价机顶盒,大多都是翻新改装而成的,旧电路板装到新外壳里面,然后电源也是随便配的(有新有旧)。 ...

假不假的,能用就行,用着还行,反正假货商再能,也没法造芯片。外观还是挺漂亮的,只是没有蓝牙,没有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