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12W透镜灯条吸顶灯

楼主(2019-12-18):
优惠购推荐的12W透镜灯条吸顶灯,到手不到2元钱。这款吸顶灯相对普通的要薄一些。拆开看了看,做工还可以;用了2条6W带透镜灯条,串联连接;用的内置串联双芯片的高压1W的2835贴片;铝基板覆铜较大,有利于散热;电源驱动用的DP8622方案的非隔离恒流电源,实测空载287V,带载LED端工作电流99.2mA。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12W透镜灯条吸顶灯,相对普通的吸顶灯要薄一些。

电源驱动与底盘卡接固定,节省成本。

2条6W带透镜灯条,串联连接;用的内置串联双芯片的高压1W的2835贴片;铝基板覆铜较大,有利于散热。

DP8622方案的非隔离恒流电源,实测空载287V,带载LED端工作电流99.2mA,工作电压71.2V;调整R1(2R2,2.2欧姆),可以改变LED端工作电流。

点亮后效果。

网友A:
这透镜可以拆下来的吗?又卖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透镜可以拆下来的吗?又卖的吗?

可以拆下来的,一般要配套买。

网友B:
我1.84到手的。除了驱动有点热,其它还不错,驱动应该很快要挂。线应该是铁丝,好硬。这款灯比较薄,比之前撸的都薄。

网友B:
2.8到手的38CM的更好,里面四根灯条,实际功率19W左右。外观比这个大多了。

网友C:
这灯盘还是为灯条专门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拆下来的,一般要配套买。

要是能单独买就好了,可以把老的灯改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1.84到手的。除了驱动有点热,其它还不错,驱动应该很快要挂。线应该是铁丝,好硬。这款灯比较薄,比之前 ...

和我到手一个价,外接线用强磁吸过,不吸,应该是0.3mm2铜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到手的38CM的更好,里面四根灯条,实际功率19W左右。外观比这个大多了。

38cm的没赶上,只买了个27cm的。看坛友发的拆解图,四根灯条全串联24W,可以改成2串2并,电源不改,降功率使用,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灯盘还是为灯条专门开的

这样可以省固定螺丝,降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单独买就好了,可以把老的灯改造下

现在带透镜的改装灯板网上有售,可以根据需要购买。

网友D:
可以了,这价格够便宜的

网友E:
有透镜就高大上了。

网友:
好快就加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带透镜的改装灯板网上有售,可以根据需要购买。

倒也是,直接买灯板改还简单点

网友:
这个驱动板子还可以加不少灯板呢,最大90V呢

网友:
这灯是挺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了,这价格够便宜的

搞活动的,这个价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透镜就高大上了。

有透镜匀光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