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下雨天,拆个18元包快的小米4无线路由器R4

楼主(2019-12-18):
18元包快的小米4无线路由器,坛友描述亮黄灯。应该是要重新刷一下固件。

楼主:
电源插头是内正外负吗?机身上竟然没有标注啊!

网友:
还有吗
拿来玩玩儿

网友A:
这种闪存不好刷机吧

网友:
ARE YOU OK !!! 是给谁看的呀,还是感叹号

网友B:
刷完固件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闪存不好刷机吧

网上说是恢复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完固件了嘛

晚上回去,搞一下。百度上写的非常简单,到官网下固件到电脑,然后再链接上路由器,输入路由器IP地址直接恢复固件。

网友C:
如果ttl也没反应,就看看有不有spi接口,找cpu配置点用spi flash启动uboot,再用uboot的功能写nand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ARE YOU OK !!! 是给谁看的呀,还是感叹号

哈哈哈哈,你没说我都没注意。笑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ttl也没反应,就看看有不有spi接口,找cpu配置点用spi flash启动uboot,再用uboot的功能写nand ...

你说的好复杂啊!上次刷新路由器3就非常简单,我以为这和哪个一样呢!

网友:
小米雷军专用。。ARE YOU OK!!!

网友:
我估计坛友折腾过的没这么容易搞定的

楼主:
路由器翻车了,是个变砖的路由器,按照网上说的设置好路由器的IP地址192.168.31.2,可是电脑就是进不去啊!大神们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
我的小米路由器用5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由器翻车了,是个变砖的路由器,按照网上说的设置好路由器的IP地址192.168.31.2,可是电脑就是进不去啊! ...

一般恢复模式网址会在192.168.31.1电脑ip设置固定31.2,这货实在没办法可以考虑spi改sop8,刷breed,刷三方,不会搞不好,寄给我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发现看路由器的,都拆开看到主控了还有人问发热不发热,好像同样的主控换了个品牌温度就能差别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ARE YOU OK !!! 是给谁看的呀,还是感叹号

不知道这个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