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电动锉刀(=往复锯?马刀锯?)

楼主(2019-12-18):
电动锉刀通电测试视频

上一个帖子给hub有线千兆网卡做了个铝壳,用锉刀开孔修孔那叫一个累,有性趣的基友可以看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579

光开孔修孔每一个都要费不少时间,量大的话手也吃不消。于是乎产生了做电动锉刀的想法,某宝虽然有,不过那是手持的价格也不低。

材料
闲鱼淘了往复锯主机35大洋
调速板3块大洋
铝型材杂七杂八估计30左右
电源用的是大块头12v30安
小锉刀3元去掉手柄

固定支架主要是3030铝型材和角码
由于某些零部件需要用旋转锉加工手上会有很多铝碎末不方便拍照所以图片不多,毕竟每次拍照都要先清理干净手上的铝末。

使用感受……一个字…爽速度杠杠滴
有时间再做个罩子保护下内部

顺便问下这玩意用黄油来润滑吗?

网友A:
做的漂亮,就是有点大了

楼主:
测试视频,紫薯布丁测试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漂亮,就是有点大了

做小的话稳固性不够

网友B:
看了视频,脑补的画面是做成一张小凳,坐上去的人就。。。。。爽歪歪了

网友:
真牛掰,膜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视频,脑补的画面是做成一张小凳,坐上去的人就。。。。。爽歪歪了 ...

一步顶到胃

网友C:
旋转锉配合小电磨,开小孔很easy,这个有点用处太小。

网友:
网上那句话怎么说的:留图不留种,菊花XX捅

网友:
很漂亮,小锉刀,大智慧

网友D:
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锉刀不能往复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锉刀不能往复锉吧?

看过视频都有那种想法……锉刀来回锉损耗稍微大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转锉配合小电磨,开小孔很easy,这个有点用处太小。

换上锯片还可以切东西用

网友:
换个硅胶JJ上去就是电动驴机,火包机。男,女都能用。

传说这机器爆菊花会高潮不断。

网友E:
筹划了很久,固定部分一直没解决,没想到LZ先搞出来了,厉害啊。。。独创性的做成了固定型的,挫小东西两手抓着东西就行了,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

网友E:
齿轮外装的话,黄油可加可不加
加了可以减少磨损,但是外装也会粘上脏东西, 起反作用
索性不加正反抵消

另外问问锉刀柄是如何固定的,那个夹头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网友:
别让女主播看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齿轮外装的话,黄油可加可不加
加了可以减少磨损,但是外装也会粘上脏东西, 起反作用
索性不加正反抵消

小锉刀去掉手柄后把尾端锯短留下一小节,原先机头带有一块铁和螺丝,螺丝拧紧铁块夹住锉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筹划了很久,固定部分一直没解决,没想到LZ先搞出来了,厉害啊。。。独创性的做成了固定型的,挫小东西两手 ...

无论是锉东西还是切割都行,双手随时控制方向角度,方便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