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新贵F711蓝牙/2.4G双用可充电鼠标(伪拆修)附带改造记

楼主(2019-12-18):
从别人那里顺弄了一个蓝牙2.4G无线鼠标,写着新贵,不知道真假,目前主要有个问题就是鼠标偶尔会抽风,造成鼠标指针移动加速,灵活过了头,又不好找人换,自己修看看吧

鼠标底部有切换开关,切换成2.4G或者蓝牙模式

鼠标表面的盖子是靠磁铁吸住的,很好打开

掀开盖子就可以换电池了,还有个发射器储藏仓,还有两颗吸铁石

配的杂牌充电电池

手里正好有一块HP鼠标料板,换一下LED光源,看看能不能好(图上方是HP鼠标的料板)

代换了HP鼠标的LED光源,,仔细看板子上还有个DPI开关

HP的led灯还配了一个遮光罩,也给他装好(补充:经过测试换了光源还是会有抽风情况),考虑到鼠标指针突然移动加速有点像按了DPI,顺便给DPI位置上补了个开关

然后在内盖上开了孔,需要的时候用别针捅一下,接下来就等着再次抽风,点一下这个DPI开关看看能否解决。

-------------------------------分割线----------------------------------

问一下各位大神,原鼠标的光学传感器是FCT3065-XY,能否把料板的PAN3204DB传感器代换过来,这样是否能解决鼠标指针移动抽风的问题。

网友A:
芯片不建议这样更换,因为每个脚定义未必相同,而且算法之类的不同,不可能这么做。
这种飘,还不如每一个新的,不过暂时还没看到便宜的无线鼠标不飘,甚至连便宜的有线鼠标都是飘的。飘的原因很多时候是芯片的刷新率问题造成,刷新率低就容易飘,现在一般的无线鼠标为了省电,刷新率芯片一般只有2000左右。
便宜而不飘的可能就是微软当年的蓝影3500,不过微软的不飘但是电源管理系统极端垃圾,基本还没过保修就废,而且用过3个3500,一个4000,都是同样问题,电源控制挂了。
要无线鼠标不飘,用游戏芯片的专业级鼠标,刷新率6000的,不过耗电厉害。所以我一直是有线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不建议这样更换,因为每个脚定义未必相同,而且算法之类的不同,不可能这么做。
这种飘,还不如每一个 ...

感觉用了不少鼠标了,这种一言不合的飘法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我用hp的蓝牙键鼠,竹席上随便用,鼠标一周一副五号电池

网友:
这个鼠标好像我见过,这个是14500锂电吗?新贵还有假的?本来就是低端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