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修复一台米沃奇残缺不全的厢式吸尘器

楼主(2019-12-18):
闲鱼偶得一台残缺不全的米沃奇吸尘器,我有全新的这台吸尘器,对比之后发现缺的还真不少,缺吸尘器电机总成、缺滤芯、缺少底壳总成,缺吸尘软管,万幸开关和电池接口插座还有保护板都是完好的。
淘宝找到了米沃奇背负式充电吸尘器的电机总成,提及和功率都更大,修剪内壳干涉的壳体,制作电机固定支架,两层软胶固定电机在支架上,制作吸尘口橡胶缓冲管,寻找合适的滤芯,今天试机非常棒,高档18a电流,低档14a电流,吸力巨大,下一步制作底壳,裱糊修复内壳干涉剪掉的缺口。

楼主:
整理一下内部接线,慢慢制作底壳

网友A:
这个电机支架怎么做的啊 感觉成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支架怎么做的啊 感觉成品一样?

做着改着,做到第四片才吻合,四个螺丝孔不规则,中间还要吸尘器口对着底部的圆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着改着,做到第四片才吻合,四个螺丝孔不规则,中间还要吸尘器口对着底部的圆心 ...

激光切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得?

激光切割,然后折弯

网友B:
这折腾下来比买新的还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折腾下来比买新的还贵了吧

新的可贵多了,都是我手里的零件再利用为主

网友C:
乍一看还以为是个手提工具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乍一看还以为是个手提工具箱呢!

不要急哈……再修改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切割,然后折弯

有设备就是好。

楼主:
急不得,第二版依然不够精准,

楼主:
看看最后效果吧

楼主:
本次修复接近再造了,费老劲了,过程中几次想要放弃

网友D:
老大老大你最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老大你最棒

感谢兄弟鼓励,

网友:
这个吸尘电机淘宝之前卖60多一个,买了一个回来,好大一个,用110下水管的直通刚好装得紧,吸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