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谁在老服务器上装过NVME的SSD固态硬盘

楼主(2019-12-18):
手上有1台dell r710,自带一块直通卡,只能上raid0和raid1。最近考虑上固态硬盘,直接连sas接口,系统显示只有sata/150的速度,也就是SATA1。主板上也有2个SATA接口,最多是SATA2. 主板上PCI X4的接口倒是有几个,突发奇想,能否用PCI转接卡上NVME的固态硬盘,哪位大神玩过,不一定要做启动盘,做数据盘就足够了。怕买回来装不上,浪费了

网友:
从盘绝对是可以,启动就麻烦了。

网友A:
710都老掉牙的机器了,换个raid卡吧,h700的卡也不贵,SAS 6G的
nvme的盘做存储应该是可以的,不过710的机器插了pci-e设备后,功耗会上升,注意你的散热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0都老掉牙的机器了,换个raid卡吧,h700的卡也不贵,SAS 6G的
nvme的盘做存储应该是可以的,不过710的机 ...

h700买了块不带电池的,插上发现电源不够,又买了块800W的电源,电源解决了,sas线发现不够长,机箱盖子又盖不上,风扇又一直狂吹。最后也懒得再买线了,这些东西加起来也要200多块,真不如直接买块SSD固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