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飞科剃须刀FS376(其实是留着马甲)

楼主(2019-12-18):
用了三年,充满后提示没电,自动关机;第一年的时候,同样故障,幸好有保修,某东立马给我换新;

根据经验,电芯老化,换一个就行,一颗14500,无损拆解全家福:

喜欢开拆解过程,参考旧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0&page=1#pid2827204

深水宝买电池,飞利浦BT7220主板连电池才10块,声称为索尼电芯:

自带极片的太短,重新打镍带,此过程省略。。。。。

换好后,杯具来了,我X,故障依旧!

引线换个18650上去试试,故障依旧,我X*2,是主板问题!!

上深水宝找主板,我X*3!要60大洋!

转战咸鱼,我X*4!很多人卖废品都是说这个问题!看来是主板的设计缺陷(会不会厂家设置了个坑货计时器,一段时间就挂,必须换板或重置)。
希望有大神能分析这个问题。。。。。。。。
------------------------------------------------------------华丽的分割线

开始动手,自己不懂修电路,只能抛弃原来的,接个TP4056充电,再弄个开关;
打洞做一个自锁开关太丑、而且防水会废,还是找个单键双稳态吧:
4056才1.3元,那个简陋的双稳态反而要3.5元,留下没有技术的泪水。。。。。。。

试装了一下,空间不够,两个方案:
1.抛弃原主板,TP4056+开关+电池;但是这样新开关位置不好确定和安装,没有屏显,只能看4056的LED;
2.用原主板为基础,TP4056+开关+电池 贴在上面,且可以用原来的屏显;

权衡了下,用方案2,外观比较好看,保留了屏显,咸鱼花11块钱掏一个坏的FS377,应该FS376差不多;
卖家说放了好久,没反应,不充电,盖子崩(又是一个设计缺陷);

打开,估计是卖家充电线接反,烧了电路(电池0V电压,过放了,在18650充电器充了2天后修复,忘了拍)

估计卖家放的时间比较长,上面的灰都扫不走,超声波一下

痛定思痛,反正377这个主板烧了,直接全拆元件,套个4056吧,至少还能用个屏显,测试针脚中

LUCKY,刚好跟4056一样,共阳

组装ING,根据经(XIA)验(GAO),防止感性负载击穿MOS,串一个1N5819,再并一个104瓷片电容;别问我为什么,因为大神这么说,我就怎么做[手动狗头]:

空间也比较紧凑

试机,压降0.2V,屏显也正常

充电正常,也能屏显充电中

上支架,能充满,也能屏显充满

完成

晚点再把FS377直接掏空换成4056+单键双稳态,又多一把后备,全文完。

顺便问问,有无大神修能原来的电路,电池是满电的,但总提示没电、然后自动关机,怀疑是检测电压的那部分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A:
差评,没原味胡子渣。

网友B:
这个电池某鱼几块一个,飞科就这德行电池不耐用,飞利浦的以前是三洋镍铬后来是汤浅镍氢都很耐用,估计现在也是国产电池但是就是比飞科的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评,没原味胡子渣。

你要?下次留着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某鱼几块一个,飞科就这德行电池不耐用,飞利浦的以前是三洋镍铬后来是汤浅镍氢都很耐用,估计现在 ...

不是电池问题,电池满电4.2V,直接马达也正常,估计是检测电压的电路有问题,哥们会弄么?

网友C:
飞科的电池确实不咋地啊,我的电池已经续航不足五分钟了

网友D:
早说啊,我有个375,电池ok,盖子盖不住了,昨天又重新买了个新的375。好多说电池不行的,我觉得还可以吧,感觉充一次点用好久,经常找不到充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科的电池确实不咋地啊,我的电池已经续航不足五分钟了

换个电池吧,就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说啊,我有个375,电池ok,盖子盖不住了,昨天又重新买了个新的375。好多说电池不行的,我觉得还可以吧, ...

那是设计缺陷(大概在376开始才加个钢片防崩),参考这里可以修好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2467&highlight=飞科

网友:
哈哈,我刚换了电池,现在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