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不好意思刚才弄错了,给“转接板”当成“桥接芯片”了。。求指点,谢...

楼主(2019-12-18):
2246XT都用转接板吗?我在咸鱼看到几款貌似都带转接板(就是颗粒和主控板之间还有一层板子那种),还是2246XT都夹着这种转接板?

那些用转接板和不用转接板的,有什么缺点?启动兼容性有没有区别?

网友:
你是说PFC转接线嘛???来个图可好。

这个是封装不一样来转换封装的。要是有一样封装的就不用上了。

网友A:
是指PCB板子???上个图来看看呗,或者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指PCB板子???上个图来看看呗,或者给个链接

他说的应该是BGA316,BGA272,BGA100Z转BGA152和132的转接贴

网友:
转接板就是做了个桥接芯片在上面,本质是一样的

网友:
上一贴不是有解释么,转接板和启动兼容性无关,主控才和启动兼容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