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启动异响啸叫,盘他就对了!

楼主(2019-12-18):
启动啸叫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一直没时间处理,今天有空就盘他吧

改了电容独立启动所以关掉电容空开,常规车子应该断开电瓶负极,避免boom

拆掉风扇,才有空间操作

拆掉风扇,有操作的空间

拆下启动机了

搞这个好脏,拍照不多凑合吧

用柴油清洗

异响来源在这,油脂干枯了,硬化加上其他杂质

行星齿轮清洗完了,原来的油也干了

行星齿轮

这个珠子掉了就完蛋了,

珠子放进去

定子的脏东西也洗干净了

看我装转子的方法,用铜线绑住碳刷,不然放不进去

转子换向器没明显磨损

就这样装上去,再抽掉铜线

尾端的滚柱轴承也加点油脂

准备试机

完美,没啸叫了

为嘛没拆开启动锤?因为螺丝拆不开所以……

网友:
嘎新嘎新哩啊。

网友A:
让4s怎么生存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4s怎么生存下去

嘿嘿,去4S只有换的份了,怎么可能给你拆开弄,破车除了首保4S其他都是自己弄

网友:
去了4儿子店里,4儿子会直接告诉启动机坏了,换新的

网友B:
这是永磁的?一直认为启动机都是串激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永磁的?一直认为启动机都是串激电机

常规的都是这种,新能源的不一样

网友C:
钢珠有什么用,之前的f0老是启动困难,启动机拆下来打磨下铜触电就好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永磁的?一直认为启动机都是串激电机

日系车20年前就开始用永磁起动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珠有什么用,之前的f0老是启动困难,启动机拆下来打磨下铜触电就好不知道什么原因 ...

电机输出轴与行星齿轮输出轴的轴承作用吧,反正就是防止2个轴之间摩擦,具体科学叫法不知道,

网友:
我的是你没拆下来的那个磁吸开关坏了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这样的电容 发现没地方安装 又不能安装在太热的地方放在后备箱又要拉好长的线 还有电容长期并联在电瓶上发电机电压好像会持续14.5v 不下降 会不会导致电解液蒸发加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这样的电容 发现没地方安装 又不能安装在太热的地方放在后备箱又要拉好长的线 还有电容长期并 ...

我不是直接并电瓶的

网友E:
这车多少公里,起动机的油脂就干了?

网友:
盘一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车多少公里,起动机的油脂就干了?

行星齿轮里的油没干,不过少了,主要是轴套里边的油脏了,要知道它是直接接触外界的,混合物干扰很正常好么。

网友F:
碳刷安装  不好按啊 我有摩托车起动机 就按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碳刷安装  不好按啊 我有摩托车起动机 就按费了

你看我安装有难度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去4S只有换的份了,怎么可能给你拆开弄,破车除了首保4S其他都是自己弄 ...

我也不想去4S店保养了,但现在还是保修期,不知道这样一旦出现大的问题去维保,4S店会不会扯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