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L500拆机板子toggle跳线位置

楼主(2019-12-18):
2258xt的板子,本来是双贴l06b的,拆了别的地方了,想双贴东芝的,有大佬知道这个板子土狗跳线在哪吗
另外想求助各位我圈住的地方是不是CE跳线?

网友A:
CE跳线,左边6,5,1,2,右边4,3,8,7,土狗在这里。

网友B:
这鸟板子怎么连原件标号都没有.TOG跳线看看板子背面那连着的4个焊盘中有没有,圈中是CE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跳线,左边6,5,1,2,右边4,3,8,7,土狗在这里。

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鸟板子怎么连原件标号都没有.TOG跳线看看板子背面那连着的4个焊盘中有没有,圈中是CE跳线。 ...

对啊,这板子有点坑,我去试试,感谢回答

网友C(2020-12-28):
各位大佬 请教一个问题七彩虹sl500 240G的 开卡失败后 不识别了 怎么短接强制开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佬 请教一个问题七彩虹sl500 240G的 开卡失败后 不识别了 怎么短接强制开卡 ...

短接ROM孔位或者电阻位 或者JP1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接ROM孔位或者电阻位 或者JP1

谢谢 短接rom 后识别了 已经救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