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修一台被暴力砸碎的笔记本电脑

楼主(2019-12-18):
今天出去淘货,看到角落里放着一个砸碎外壳的笔记本电脑。屏幕已碎,i3的。外壳音频口摔碎。散热口里看到有硬盘和内存。没有电源。最后谈价15元拿下。想着都碎这样了拆根内存和硬盘就行了。到家拆开,音频口电路板都断了。找个联想电源通电试了一下,开机了。鲁大师跑分根闹着玩是的。飞线把音频口接上了,正常了。usb口彻底坏了。还没找到合适的。国产笔记本电脑一样抗摔。

网友A:
基本同款,你这比我买的还便宜,我是60买的买的,光碎屏了,自己搞了块屏幕换上,一代处理器,一般工作用用没问题。

网友B:
光内存和硬盘就值了,还有CPU也在的吧?

网友:
行啊,这东西弄好了扔那当个单臂接入的设备也挺好

网友:
我也是同款。在闲某花150买。开始当尸体收。不能开机,拆开看是内存掉。装是OK。现在听歌和看片用。

网友C:
屏幕坏的情况下外接显示器能不能进BIOS设置。

网友D:
:funk:15块这么便宜的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同款,你这比我买的还便宜,我是60买的买的,光碎屏了,自己搞了块屏幕换上,一代处理器,一般工作用用 ...

2代i3 2310m
3代4g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内存和硬盘就值了,还有CPU也在的吧?

完整的可以开机使用。2代i3 2310m

网友A:
引用 楼主:
2代i3 2310m
3代4g内存

那就是光外壳像了,我那是一代处理器,4g内存的,比你这个差

网友E:
估计是家暴产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家暴产物

也可能是玩游戏没打过别人气的砸电脑。硬盘里有cf和lol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光外壳像了,我那是一代处理器,4g内存的,比你这个差

一代和2代性能差很多。我有个一代i5 540的笔记本连2代i3都比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坏的情况下外接显示器能不能进BIOS设置。

外接显示器扒掉屏线制动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块这么便宜的饿吗

15都给高了,手里还有个10块钱买的i5 4代笔记本,可惜主板不开机。

网友F:
不错不错,价格美丽,还能用。前些日子看到废品车上一个一代ipad,嘴贱问了一句,大妈开价60,我笑了笑直接走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价格美丽,还能用。前些日子看到废品车上一个一代ipad,嘴贱问了一句,大妈开价60,我笑了笑直接 ...

1代的不值钱,好用的才1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接显示器扒掉屏线制动显示

外接不显示,因为接主硬盘有根转接线坏了,现在硬盘是插在USB接口,应该要设置启动项才能进入。设置启动项又要进BIOS,进BIOS时候不能驱动外接显示器

网友:
GT620M显卡那么强啊,跑分和GTX960M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