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编织加热线的热水袋

楼主(2019-12-18):
天冷了,拿出放了一年的热水袋,插电没反应,拆之,内置温度开关坏了。三层皮,编织加热线,有接头,防水不彻底可能漏电。

网友:
前两天看一个红线的,这又来了个白线的,这是把电褥子拆了把线盘到里面了吗

网友A:
发热线是什么材料的?镍丝的还是碳丝的?

网友B:
这才叫热水袋啊,比电极式高端多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才叫热水袋啊,比电极式高端多了哇。

去年特意买了个贵的,没想到今年还没用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线是什么材料的?镍丝的还是碳丝的?

从接头看应该是镍丝的,反正不是碳丝,这也没必要搞远红外加热吧。

网友:
这玩意一年一个,划不来,比不上装水的,还可以多用几年

楼主(2020-03-01):
引用 网友A:
发热线是什么材料的?镍丝的还是碳丝的?

应该是镍丝的,拆开约4.6米,不能上锡。

楼主:
拆开约4.6米,阻值122欧,剪一段改了个辅食恒温器,不好上锡,只能用管形端子压接。线较软,不好成型,用塑料撑开的,加热均匀些。304内胆,外壳酱油瓶,外层珍珠棉保温。

网友:
感觉像肠子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