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先锋收音头TX-888Z排线怎么定义

楼主(2019-12-18):
近日收到一台先锋收音头Tx888Z,没有单独电源,组合机上的有九根排线,不知怎么接线,参考先锋TX221Z无效,望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网友A:
图呢?把图发上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把图发上来呀

明天发图,今晚照效果不行了

楼主:
接DC12V时有FM  mono及存台的13-24显示灯,按板上的接AC3.2V在17  18脚时无屏显,短接17与12V的共地也无屏显,看显示屏角上有黑斑,是不是屏挂了,昨晚把12V的正负接反了!

楼主:
按板上的标注接DC12V,接AC3.2V在17  18脚,短接17脚与直流12V的负极,面板上有fm mono灯,13-24灯亮,显示屏不亮,昨晚接反了直流12V,是不是屏挂了,屏角上有一块斑?,走了一下线,元件朝自己一面画了一下走线图,求大神们指点!谢谢!集成块看不清型号了。

网友:
你说的黑斑是指的象牛屎的那一坨? 那不是坏

找下屏的供电脚,看看有没有电,

楼主:
等下试试,现在搞不清最后一图上排线中的左2,3接什么?

楼主:
接17   18脚的AC,到屏电压低,直接跳过470欧的到屏3.2V也不亮,但可收台

网友(2020-02-08):
屏电压是3.3V交流,象点亮屏灯丝一样,大了烧屏,忘记接17 18还是16 18,看看反面走线,三个针只接2个交流就行,交流电压高了要串电阻限流,3V不用串

网友:
那个黑斑是vfd抽真空的样子 跟电子管是里头那个抽真空释义意思 否则的话 这个管子就废了

网友(2021-05-31):
和TX1090Z很像

网友:
17和18接3.3V交流灯丝供电,按图中所指短接色环电阻,以及两个地线短接,加上12V直流就能点亮屏幕了,声音在红线上方预留有莲花插座焊接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