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ell1310 用u盘启动不了

楼主(2019-12-18):
那位大神知道是啥原因启动项前面一个感叹号,插u盘没反应

网友:
U盘不支持启动吧,用制作启动盘的软件把U盘做成可启动的就行了。

网友:
UEFI和传统启动模式U盘引导不一样

网友(2020-01-30):
要用UEFI才行,而且得看你的PE跟U盘主控  有些不易容的也不行,最好就是多搞几个   挨个试

网友:
我有一个装机U盘 就是在windows系统上怎么用都行 但要装机的时侯 开机进BIOS 系统不能正常识别启动这个U盘 设置U盘识别后 它就像不知道有这个U盘一样 没反应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20-03-13):
可以做UEFI和普通兼容模式,若笔记本比较老,还是小容量U盘,我的X220 就不支持128G的U盘启动。最后还是换了个16G的,才装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