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浪潮显示器电源板KB-5150 CEM-1问题求助大神,谢谢

楼主(2019-12-18):
浪潮显示器电源板KB-5150  CEM-1问题求助
通电显示器不显示,电源灯间歇性闪烁,电源板通电有不太大的啸叫声音,不知是哪个元件发出来对,下面黑色电

容换过了,故障依旧,(我的电容有问题?)。电源板图片如下,请各位大神不吝指点小弟一下,谢谢。
多针插口电路板上没有电压标注,百度也没找到相关信息,实际测量电压见图片。
黑红间电压5V  黑绿之间电压0.2V  黑黄之间电压0V.

网友A:
高压板查一下,灯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查一下,灯管看看

电子爱好者初级阶段,大神说的我不明白,能大概指点板上替换哪个元件或测量哪个吗?谢谢

网友B:
应该不止一路电源吧查一下其他路电压,反正我修过你这种多半电容鼓包造成电压不稳不开机

网友C:
应该有辅助电源,黑绿的查一下,黄应该是12或24查一下滤波电容参数倒推,猜的不对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止一路电源吧查一下其他路电压,反正我修过你这种多半电容鼓包造成电压不稳不开机 ...

谢谢回答,电容没有怀孕,都换过了,除了25V  220UF没有货没换。目前插电显示器电源灯闪烁,屏幕不亮,跟是否将VGA线连接机箱开机是否有关呢?目前手头没电脑机箱没条件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辅助电源,黑绿的查一下,黄应该是12或24查一下滤波电容参数倒推,猜的不对多包涵! ...

黑绿是0.2V  黑红5V 其他都是0V,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