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充电器的不确定性,对山寨诺基亚充电器进行改造提升稳定性

楼主(2019-12-18):
标题写的很大纯粹唬人的,其实就是把上次捡到的山寨诺基亚充电器拆开重新焊接了一下输出线,同时对主板晃动和外壳晃动,以及输出线晃动的问题进行进行改造,以提升这个充电器的整体稳定性,因为我最不喜欢拿在手里松松垮垮的充电器!
首先焊接输出线,焊工水平有限,请高手猛烈地喷我吧:拆开后的零件全家福:

这个山寨诺基亚充电器的输出线真的很细:

焊接完成的样子:

然后给主板上贴了两块海绵,防止主板晃动,把主板装进壳子中:

盖上底壳,上紧螺丝,对外壳晃动,以及输出线晃动的问题,上哥俩好胶水粘牢固:

改造完毕,又得到一个稳定的充电器,放进自己的充电器堆里!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是索爱充电器,好歹是原装,小电流,我拿来给5v的7107毫欧表供电,觉得正好
坑的是有啸叫!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不知道是变压器问题,还是电容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还应该加一块配重进去增加手感。

网友A:
看哪里工地上打灰,你跟着去顶板上让那大炮轰一下子就满了,他们用振捣棒捣实,你可以用个跳豆捣实。

网友:
我还有3个原装的。小电流还是有用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哪里工地上打灰,你跟着去顶板上让那大炮轰一下子就满了,他们用振捣棒捣实,你可以用个跳豆捣实。:titte ...

看过热闹也不打赏M币,耍流氓啊

网友:
大锤一砸,丢到可回收垃圾筒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