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长城ATX-350P4电源输出电压低维修

楼主(2019-12-18):
          头一天还好的,第二天开机风扇转下就断电,试了几次都一样,换上备用杂牌电源。
         拿出长城短接绿线能开机,但主变压器吱吱响。测量;电压12伏-10v,5伏-5.6v. 3.3伏-2.3v. 整体偏低。绿线3.6伏,紫线五伏都正常。拆开电源简单看了下,没明显的外观毛病。长城电源做工确实好,没偷工减料厚重。
          在坛里混久了,想自己动手修修看,但维修也是二把刀,电容鼓包等小毛病搞搞还行,对这毛病自己估计也修不好,就当修着玩,练手学经验了。
       下了图纸,和网上查了资料,对整流滤波后面的两个大电容,主输出部分整流滤波,和反馈电阻稳压管拆下来测量,对7500的12脚工作电压、13脚基准电压都没问题。

网友:
11.89v 属正常了

楼主:
继续
放了一天,把图纸打印到A4纸上看,看到7500芯片,觉得会不会它的毛病,但工作电压和基准都有啊。手里又没有7500,那就查查它外围吧,想到8脚和11脚是驱动三极管的,万用表一量,8脚没电压,11脚2V多点,估计这里问题了,两脚电压应该一样的。查外围电阻就是下图红圈内的2.7K电阻开路了。串联两个电阻2.6k装上,试机正常了。
     这图纸绿圈内的电阻也标错了,应该是6.4K。
     维修很业余的,走了不少弯路,浪费不少时间,大神们别笑话

网友:
当年的经典电源。。。有些时候电阻会改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