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校下表

楼主(2019-12-18):
手里的胜利86D用了好多年了,平时也用的不多,也不知道现在精度咋样了,主要就是测试电压,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做个精准之类的?

网友:
测一个431看看

网友A:
  测量一个刚充满电的18650锂电池,如果表的读数是4.20000V,表是准的,而且电池电压也是正确的。。

网友:
测一下220看看,再测一下镍氢看看,再测个充满的锂电看看,三点通条

网友B:
要校表的话建议楼主要买个AD584LH。

网友:
TB 包邮买个最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个刚充满电的18650锂电池,如果表的读数是4.20000V,表是准的,而且电池电压也是正确 ...

问题是没有那么准的电池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校表的话建议楼主要买个AD584LH。

哪里买的,我也整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个刚充满电的18650锂电池,如果表的读数是4.20000V,表是准的,而且电池电压也是正确 ...

六位有效数字的锂电池,太高级了,这应该不是地球上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没有那么准的电池测试

这么准的电池是有的但不是锂电池,是韦斯顿电池,使用条件苛刻,买了你得供起来

网友:
只是测电池的话,很多1.25v,2.5v的基准芯片

网友:
要校表的话,最好能达到4位半的需求,至少也要3位半。ad588是首选价格适中初始精度高,ad584次之便宜很多但要标定。
再往上399,老头子,比较贵了,手持表不一定要这么高要求

网友C:
7805测一下就差不多了。一般家用小diy,不需要太高精度。我单位发的hoki,就测测24有没有,通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7805测一下就差不多了。一般家用小diy,不需要太高精度。我单位发的hoki,就测测24有没有,通不通。。 ...

7805达不到校表的要求,即使431之类的1.25v或2.5v基准,没做成成品并标定前也都达不到校表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个刚充满电的18650锂电池,如果表的读数是4.20000V,表是准的,而且电池电压也是正确 ...

啥子充电器能把锂电充到这个数.

网友:
电压源在淘宝上找584可以的, 一般卖家都标了的. 还有个几十的399也不错.

电阻都威世塑料块的也可以了, 一般卖这些的都有高位表, 发货前喊卖家帮忙测一下.

电流源好像没这么好找成品的, 不过有两个表的话, 加一个上面买的电阻串起接到可调电源上, 然后一个表测电阻两端的电压换算回去也是可以的.

网友:
目前3个表,VC70C,ZT98,DT830D炮灰,读数都不一样。。。只是参考,炮灰最省心,根本无法调

网友D:
431稳如狗,两个元件搞定三位半(论坛有制作方法),我试了10多只三位半炮灰,发现431几乎精准到99.97%,完全胜任。纬固8135台式表的基准也是431,千万不要因为便宜就看不起它。在X宝买基准来定三位半表的都是钱多没地方花,又没动手能力的人才那么玩。
又比如电阻档测试,没有高精度电阻,我是用10只10K(1%)的电阻并联来定1K,百常的精准,因为并联后,精准度几乎是在几何级数上的逼近真实值。大家别乱剁手花钱了,要充分发扬DIY之鼻祖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431稳如狗,两个元件搞定三位半(论坛有制作方法),我试了10多只三位半炮灰,发现431几乎精准到99.97%,完 ...

431的初始精度没这么高,你说能精准到99.97%,这单一的数字没有意义,你的样本数量?抽样方法?没这些确定不了置信区间
电阻并联提高精度也不是几何级数,而是开根号

网友(2020-01-18):
电阻网络决定了很多表误差5%以上。不要去校准了